[工仪] 上海蓝羿LANYI MR9270S+Hart 信号发生器拆解

楼主(2024-09-18):
上海 蓝羿 LANYI MR9270S+Hart 信号发生器 拆解维修
发生器的Hart功能不能正常使用,其他功能均正常
简单拆开看看吧

网友A:
电池是自己改的?

网友B:
真@拆解图片!能补张正面图吗?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网友:
看第一张照片以为是青铜,结果是个王者!!里面这么复杂,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自己改的?

标签写的3.7V 2500mah,应该是自带的。

网友:
这个玩意儿没见过啊

网友:
信号发生器这么小体积价格不低

网友:
以为是青铜,结果是个王者

网友:
三节电池改了个锂电
做工还是蛮扎实的啊

网友C:
重复图片一堆,就是没有正面图片,不知道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拆解图片!能补张正面图吗?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忘记拍了   这个正面照,网上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复图片一堆,就是没有正面图片,不知道长什么样

主要就是为拍里面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自己改的?

                       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复图片一堆,就是没有正面图片,不知道长什么样

同感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