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米家多功能网关(电源插座小夜灯)

楼主(2024-09-18):
自用的米家多功能网关坏了,18年买了,过了保修期,直接拆。

U型螺丝,和公牛某些插座一样,幸亏我有工具

拆开小意思

3个螺丝柱,断了2个,小米某些设备的塑料外壳,时间久了就断螺丝柱成通病了。然后这一面是个小喇叭。

看一下这一面的元件布局,排针那里应该是手工焊接的,还残留大量干涸的焊油。带标签的这个模块应该是无线模块吧?

插头这一面还可以拆开,类似一个保护罩,直接拆开。

这一面主要是一些3脚手头,以及一些焊接点和测试点。

两块板通过插针连接。

看一下这一面的主要元件。

不懂电路,不会修。有懂的会修的请留言,愿出资求帮修。

附上@Jogger27814 坛友分享的电路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215-1-1.html

网友A:
插上测量插针电压

网友:
电源坏了,外接电源试试。
不过居然有3路电压。

网友:
米家的黑色电路板真是恶心

网友:
直接给低压侧的电容供电,看看能亮不

网友:
先说说故障现象,这种东西多少是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
我说周围怎么又LED的,原来是带小夜灯的那一款

网友:
家里还有个初代的当门铃在用

网友:
有个红外+433、385射频开关,不知道怎样和天猫精灵连起来,局域网用的手机app(低版本),官方还在好像不提供服务了

网友:
一代??我有个二代

网友:
大概率电源挂了,量一下保险丝

网友:
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
好奇这个喇叭是干啥的啊

网友:
试试换电容

网友B:
有那些测试点,还标的有电压,那就上电,看看那些电压对不对。这些玩意,大概率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低压侧大电容直接12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测量插针电压

10v测试点有短路,其它测试点无电压,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些测试点,还标的有电压,那就上电,看看那些电压对不对。这些玩意,大概率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

10v测试点有短路,其它测试点无电压,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v测试点有短路,其它测试点无电压,请教维修思路

短路了,电源保护了,所以其他测试点都没电压。给10v这一路加低压大电流,看看哪个原件发热,换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