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腾生产的,有定时和充满自停功能六灯智能48V2A锂电池充电器突然坏了

楼主(2024-09-18):
励腾生产的六灯智能48V2A锂电池充电器突然坏了,灯全不亮,无输出,查7N60D极S板短路,更换新管后不行,没好发现S板对电源负极电阻烧断了,更换后不行,后又更换了UC3842,还是不行,发现uc3842的6脚接7N60G极电阻无限大,找个22欧电阻接通,但烧保险絲,及7N60也烧了。这个Uc3842估计也烧了。在没22欧前,3842,7脚12.8V,8脚电压很低。启动电阻150K2W是好的,请教老法师,这个3842的锂电池很难修好。谢谢。

网友A:
换管子竟然不串灯泡就直接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管子竟然不串灯泡就直接上电?

谢谢,是上22欧电阻时出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上22欧电阻时出事

四个整流二极管没测?另外3842周边电阻需要排查,一般不止烧一个6脚电阻

网友:
等同于炸鸡了,好好查吧

网友:
初级电路没有几个零件啊,有耐心的话全部拆下来量,多看看坛里的贴子,串灯泡,或者短接启动电阻,输入端接可调电源16V看3842有没有起振

网友:
3842充电器和电源维修有很多文章,建议先做功课,功课做好后准备各种设备和材料,然后开干,祝愿楼主大捷

网友:
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太简陋了,我感觉连PFC和文库保护都没有的

网友:
初级都得检查一遍。。。。

楼主:
谢谢各位,48V2A的已断货,只有5A的,现在集中付费充电,大电流充电器的不好充电,零件已买在路上。就是这个有定时及充电量指示及充满自停关电源,这资料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整流二极管没测?另外3842周边电阻需要排查,一般不止烧一个6脚电阻

300V正常,断电300V电压下降很慢,7N60S脚2.2也烧了,7N60三个脚全虚焊,不用焊换管能拔出。

网友:
4820ah的铅酸充电器一样用,锂电池有保护板

楼主(2024-10-29):
已修好,一个贴片电阻变质了

网友(2024-12-12):
恭喜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