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买的灯到了,拆开研究险象环生

楼主(2024-09-18):
因为之前的灯坏了,所以又买了一个研究,后来坏灯修好了是买以后的事儿。

这个买下来更便宜,七分钱了,卷啊。今天到手发现包装变了,拆开发现里面也不同了,灯板和散热器结构有所不同,驱动小了一圈,一个芯片,全桥没了,极致精简。测试功率十瓦小,取样电阻是2.4,换了个5欧上去,因为大小不同,焊了半天,结果测试不亮,心凉半截,检查半天,最后发现输出只有五十多v,换了个3.3的普通电阻,现在好焊接了,测试功率6w,又换了个3.9的,结果微亮闪烁,又把3.3装上,这时测试发现输出72v的样子,原来这个灯的灯珠是3v的,和以前那个不一样。
这时才发现上次买的自然光色,这次是白光。

装配好准备测试,结果把一个短路的插头直接怼插板上,台灯直接灭了,闻到一股糊味,但是家里没跳闸,检查半天,原来是多用插座的插头处断了,以前没有插头临时找废弃插头接的,因为插头线很细,变成了保险丝了﹉
找插头换上,测试一切ok。

网友:
看着吓人,安全第一

网友:
大块头的电阻用着不方便,去多买一些贴片电阻。

网友:
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原厂电流调它做什么 不想那么亮 买个瓦数小点的就行 反正又不要钱

网友:
电流调小一点,寿命会长不少

网友:
你这插头接着好歹也用绝缘胶带包一下啊。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

网友:
7分钱的东西能折腾一天

网友:
现在的恒流源这么简单。

网友:
看着确实吓人,都冒烟了

网友:
建议买新的插座导线,省的修起来麻烦。LED灯具改小功率,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
线快碰到一起了

网友A:
是铸铝 ,还是 塑料 ?。。。

网友:
你这个至少还有独立的驱动,经常看到同灯板一体的,只有一个芯片和几个电阻,都没有电感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铸铝 ,还是 塑料 ?。。。

铝的,和灯板接触那部分

网友:
这灯看在便宜的份上,凑合用了

网友:
插头启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
楼主也不舍得用热缩管包一下

网友:
恒流源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