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接机箱的无源蜂鸣器 小喇叭,在指针表x1档也能响

楼主(2024-09-18):
指针表的x1档电流有100ma,无源蜂鸣器也能响,并不是要有正弦波的信号源驱动。
小电流不响

网友A:
测测这小喇叭几欧的,这也是慢慢的回忆啊,那时候用basic编个小程序让这小喇叭响音乐,好开心的,都不知道这么多代码怎么没抄错的。

网友B:
主板上的喇叭接口有4针,旁边2针和中间2针针对不同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这小喇叭几欧的,这也是慢慢的回忆啊,那时候用basic编个小程序让这小喇叭响音乐,好开心的,都不知道 ...

现在系统应该没有这个接口了,这个小喇叭在开机后就完全没用,很多机箱都不配了。

网友:
很多主板出厂时都不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喇叭接口有4针,旁边2针和中间2针针对不同喇叭。

实际上四针是  5V,地,地,喇叭输出。

5V接喇叭红线,输出接喇叭黑线。

这个电路挺怪的,为什么不是接3.4呢?

喇叭实际上反正无区别

楼主:
是的,给一个没有喇叭的机箱加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这小喇叭几欧的,这也是慢慢的回忆啊,那时候用basic编个小程序让这小喇叭响音乐,好开心的,都不知道 ...

16欧,还有一种47欧。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主板配蜂鸣器了。

网友C:
检查喇叭就是 这样用呀,因为万用表电阻档测试时有一个瞬间的通断过程,会使线圈产生电动势的变化,就会发出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四针是  5V,地,地,喇叭输出。

5V接喇叭红线,输出接喇叭黑线。

参考主板说明书。
但我觉得大部分主板没有中间2个脚。
buzzer自带振荡器电路,输入直流电,speaker就是喇叭了。一般喇叭接中间2个脚也能响,这点我测试过,只是开机自检过了响一下,都一样。家里有玩arduino的buzzer,接2边的线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主板说明书。
但我觉得大部分主板没有中间2个脚。
buzzer自带振荡器电路,输入直流电,speaker就是 ...

你看马宝上卖的,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喇叭就是 这样用呀,因为万用表电阻档测试时有一个瞬间的通断过程,会使线圈产生电动势的变化,就会发 ...

不是的,是持续的声音,要大电流。。。。这个真是电磁式的,无源的,电阻14欧的。

网友:
现在系统还有没有这个嗽叭?

网友:
现在主板好多都带DUBUG指示灯了,这个蜂鸣器没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