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聊给罗技M85的鼠标换微动开关,原来的是凯华的,换华诺粉点

楼主(2024-09-18):
原来的用了2年就双击了,板子不错,还是光电滚轮的,但没有刻度感,

罗技公司的产品比别的普遍好

网友:
感觉罗技的手感还可以,寿命也就那样

网友:
罗技光栅还是很好用的,比机械编码器耐用的多

网友:
罗技的手感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你这是山寨罗技吧?

网友:
我的502还在服役,没啥问题。

网友:
只是拆了没看到换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山寨罗技吧?

说技不说吧,文明你我他

网友:
G系列鼠标还不错。

网友:
真巧,昨天罗技M220滚轮出问题了,要么不动,要么自己乱动,拆开补焊一下编码器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山上的。

楼主:
左边换粉点,右边换白点华诺。

网友:
没看到换微动就结束了,剧本不是这样走的嘛

网友:
说好的换微动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山寨罗技吧?

板上好像有个标,应该是低端货

网友:
两年就用成这样,天天用呀

网友:
光电滚轮耐用

网友:
只能说是罗技的光栅是越来越少见了。。。

网友:
板子上没有罗技标识的肯定是假货的。

有标识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