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猫咪能有什么破坏力?折腾一台被猫咪破坏的电脑主机硬盘声卡挂了

楼主(2024-09-19):
单位解散后同事拉了一台电脑主机回去,因为不懂怎么配置以及重装系统,就拜托我帮他弄一下。结果发现声卡不行,前段时间有发到头条,板载声卡挂了,就买了一个内置声卡的那台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6576-1-1.html
为啥这里说到猫咪?因为折腾过程中我跟同事确认了一件事,非正常关机,果然。

这次同事告诉我说电脑开不了机,拉回来一看,这声卡的位置有点怪异。

打开侧板发现声卡已经移位,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家那只猫的杰作。

最后开机发现黑屏进不了系统,准备进PE查看,发现原金士顿固态硬盘被识别成firm s11,一查,固件挂了。

最后一看保修贴纸,原来是福州大利嘉最大的数码供应商 杰硕,10月份过保,赶紧过去换了一个新的。

回来装系统又遇到难题了,原本20分钟就可以装好的win10死活装不进去,换个U盘也是如此,后来装了新版的win10系统才搞定。

老版win10系统一直提示错误。

结果装好系统又出意外,新装的声卡不能识别?

拆下来仔细检查,其中一个电容已经碎裂。

库存找了一个体积稍大的换上去。

焊接的时候把边上那个8脚小芯片弄连锡了,真心难搞。

背面也有一个线路居然变色了,怀疑是线路故障,用手一抠果然断裂,飞线了一条明显。

然后开机正常识别声卡,装好声卡驱动,完美搞定,剩下的就不管了,浪费了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如果出去跑单,那要有100多到账,这次直接喊他要了两顿饭,果然同意,哈哈。

网友A:
你是不是把X光机拉回家了

网友:
想问猫后来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X光机拉回家了

还想着那个排插?肯定找对口工作啊,那个机器最后还是要被其他场所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着那个排插?肯定找对口工作啊,那个机器最后还是要被其他场所使用的。 ...

哈哈,这玩意挺有用的

网友B:
折腾电脑费时费力

网友C:
非正常关机能搞挂了这么多也是少见。还以为猫咪往电脑里面加东西了。

网友:
猫咪怎么破坏电脑的,没看明白。声卡错位,谁安装的?

网友:
你们家猫是养在机箱里面吗?

网友:
家里的电脑被猫加料搞坏了电源,小母猫大了没有绝育,发情到处尿,尿通过散热网格喷到了电源里面(电脑电源装机箱在下面),当时就炸了,电源直接报废。养猫需谨慎,养猫要绝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正常关机能搞挂了这么多也是少见。还以为猫咪往电脑里面加东西了。

我怀疑是把声卡弄错位后烧了声卡,而电源自动断电保护,然后固态硬盘固件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电脑费时费力

送完孩子上学2点半回来一直折腾,期间5点去接孩子回来,继续弄到晚上8-9点。
去了一趟电脑城保修换固态。
win10原始版本始终装不进去,后来换了win11可以装,但是怕对方用不习惯,又装回新版的21版win10,算了反正差不多就也不换原始版了。
然后修好声卡装完驱动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把声卡弄错位后烧了声卡,而电源自动断电保护,然后固态硬盘固件丢失。 ...

声卡烧的有点厉害,可能就是电容短路导致烧的,不见得是外力。

网友:
小心老毛桃夹带私货。。。试下wepe吧,纯净的,就是功能少点。好像还有个firepe也是纯净的。

网友:
单位2019年购入的AMD R3 2200电脑,垃圾过多,系统特别慢。重装系统时,装的LTSC2019,结果装显卡驱动就蓝屏,(驱动用主板自带光盘或是主板厂商下载的都不行)怎么搞都不成。后来用系统自动更新,才把显卡驱动装上,是不是LTSC2019比普通版的少了些什么?

网友:
这猫咪的破坏力有点大,竟然固态硬盘都搞坏了,还以为是机械硬盘

网友:
一顿饭加点别的,果然也同意

网友:
猫:不是我干的,这个锅我不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