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来找零件了,是个五脚电源管理芯片ZIND

楼主(2024-09-19):
该芯片是工作在博联智能插座上的,引脚定义如图,

之前有大佬说BP2519芯片合适,我对比了一下引脚定义相同,就是引脚位置不同,不知道还有知道型号或者替换型号的大佬么!

楼主:
群里的大佬呢

网友A:
见过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个类似的

也是一个找不到型号的芯片

网友(2025-05-01):
南京微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