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风引发的故障-威能锅炉不点火不报错维修(Vaillant turboMAX)

楼主(2024-09-19):
台风过后,发现锅炉下面一滩水,水龙头热水没有,锅炉也不点火了。初步分析台风导致雨水倒灌进烟道引起锅炉故障。
先拆开面板,没有点火动作,拆开燃烧室的盖板,再试依旧没有点火动作,上网查询锅炉的工作原理,搞清楚工作原理后,故障锁定在风机及风压开关这块。
锅炉才使用3年,风压开关坏的可能性比较小,测试风机转动工作正常。仔细检查发现雨水进了风机与风压开关连接的管子里,把风压开关侧的管子拔下来,
对着两根管子用嘴吹了吹,重新安装上,有点火动作并正常工作。

网友:
外边不是烟罩防雨帽

网友:
防雨罩非极端天气还行,台风是防不住的。

网友:
机身烟管出口处应该有一个防止倒灌风的装置    出墙风管应该是里面高外面低 防雨水倒灌   怎么都没有  外面只有个风帽

网友A:
看这像带供暖的壁挂炉,应该在北方

网友(2025-03-26):
跟我家壁挂炉同品牌同型号,完全一样!2021年12月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像带供暖的壁挂炉,应该在北方

南方的冬天不集中供暖,天气阴冷潮湿,必须自己供暖,这个供暖供热水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