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都有哪些激活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9-19):
办公室还有不少电脑还在用win7,很多都没有激活,界面变黑了,怎么能简单激活呢?

网友:
win7的话刷BIOS比较方便

网友:
随便一个激活就可以了,

最好的是大企业批量激活。

路由器有这个功能的话,可以直接用路由器激活。

网友:
想要简单彻底省心,海鲜市场买个key,几块钱而已~

网友:
W7网上随便找个软件就可激活
W10第一版也是,可后面的版本基本激不活

单位让领导TB二元买个激活码,应该比我用第三方软件激活安全吧

网友:
要不网上买个大批量激活的KEY,就是激活起来比较麻烦,也可以用 WIN7 Activation 就比较简单。

网友:
kmspico吧,一直用这东西给人家激活呢

网友:
企业买电脑不应该直接买带正版的么?这点意识必须得有

网友:
OEM,我都改主板,单位的品牌机应该都自带了,没有也可以添加oem信息slic。安装带oem的安装盘直接就活了,稳定不操心

网友:
买个KEY方便简单,不然弄个激活软件

网友:
都说激活软件有些带木马,我都不敢用。
bios里添加slic,是不是只能安装oem版的win7呢?

网友:
网上的免费激活软件也比较多,可以去试一试。

网友:
弄个激活码就行!!!

网友:
   即使已经激活 以前也黑屏过

   没有鸟他  过些日子又好了

网友:
  现在这么玩  证明 Win7 存量很多

  反正 短期不打算换

网友:
当年是小马OEM7F7用得多

网友:
激活,百度上一大堆的

网友:
试多几个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