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个电动扳手,想用来保养摩托车

楼主(2024-09-19):
求推荐一个电动扳手,想用来保养摩托车,主要是拆17和34号螺母。

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
自己保养不应该用扭力扳手吗,又不是开店,用电动的也节省不了多少时间还伤螺丝

网友A:
保养的很频繁?开修理店的?半年一次还不如手动工具,电池容易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养的很频繁?开修理店的?半年一次还不如手动工具,电池容易过放...

不要打击啊,有时候,做成了,很有成就感的。

楼主:
不频繁,就偶尔用用,但是你偶尔用用也还是得想有一把。

网友:
不常用的电动扳手很鸡肋,用不坏放坏了。

网友B:
便宜的电池不行   品牌的贵   性价比都不高

网友C:
大有品牌不错,不过闲置电池也容易没电放太久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电池不行   品牌的贵   性价比都不高

我自己可以组电池,搞个套件,焊个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有品牌不错,不过闲置电池也容易没电放太久坏掉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D:
要便宜就买东成488之类的,或者大艺同价位的,可以只买个机头,电池闲鱼买,一定要用好电芯,三星25r索尼c6之类的2并,这样的电池不会自放电,出厂电压存放2年都没事。要想买高端一点的机头就大有的,再高就得 牧田 得伟了,一套下来2000多

网友:
摩托车5733就可,不过不常用,电池主要保养,不然亏电就麻烦了。

网友:
大艺,不用考虑其他的。我的大艺2106已经用了9年,每年2次保养倒轮,小修,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随便买个牧田款扳手 几十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便宜就买东成488之类的,或者大艺同价位的,可以只买个机头,电池闲鱼买,一定要用好电芯,三星25r索尼c6 ...

支持买得伟的,最好电池包可以通用其他机型,改一改,只要一个电池包就行了

网友:
去M鱼买个二手大艺的100元左右,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频繁,就偶尔用用,但是你偶尔用用也还是得想有一把。

直接上米沃奇246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米沃奇2466吧

不差钱的主,可以有。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已经决定东成298裸机154元,然后电池套件15元,电池暂时还没决定买哪个,充电器原装的好像要差不多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