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关于TF加卡套转SD,跟原生SD卡有区别吗

楼主(2024-09-19):
最近买了个微单相机,要求U3速度的卡,然后看了一下,
同一个品牌种类速度的SD卡和TF卡,价格相差较大,那么问题来了,用TF加卡套转SD,跟原生SD比起来,各种方面,特别是速度方面,会有区别吗?

另外最后一款的TF卡还附送了卡套,那么这个加卡套的tf卡,会不会比第一款的sd卡要更好一些呢?

网友:
估计大卡更可靠稳定些吧

网友:
想稳定就用SD卡,转接卡套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我的微单也是用SD卡,而且最好选择读写速度比较快的

网友:
大卡速度有保证,小卡虽然标的高,实际更容易发热掉速甚至损坏。

网友:
主要是不稳定,一分钱一分货,省不了的

网友:
大的sd卡肯定好的,tf卡故障率比sd卡高些

网友A:
说不准大卡拆开就是下边那个小卡加个卡套哦

网友:
相机就老老实实的用正品高速SD卡,相片无价,SD有价,TF卡稳定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准大卡拆开就是下边那个小卡加个卡套哦

正牌的不太可能,杂牌的不好说,记得有人拆到过tf加卡套冒充sd卡的

网友:
大卡散热好,更稳定,小卡在高规格录制时更容易过热降速,甚至停止录制,老老实实买大卡吧,买大牌的如闪迪,雷克沙,铠侠,三星等

网友:
速度?你看厂家的介绍呀,理论上,如果原本速度相同,TF加卡套和原生SD没有区别。

网友:
有些大卡里面可能就是一张小TF卡。。如果不是,那就是芯片和牛屎芯片的区别。一般SD卡里面都是一个带管脚的芯片。tf卡就是直接类似牛屎封装。。我理解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之前用单反搞坏过一张sd卡,拆开里面就是一个芯片。。后来正好有个u盘存储坏了,拆开一看是焊盘的。正好。把sd卡的芯片焊上去,重新开卡,最好得到一个8G的U盘。

网友:
当年拆过好多sd卡,有的是tf+全封闭卡套,有的是那种minisd卡套一个封闭卡套,还有那种半高的sd卡拆了壳就用不了了

网友:
卡套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就怕卡套质量不好,否则没有区别,SD卡贵是因为销量小,个体成本就高。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肯定大卡可靠啊,加转接,触点多了,可靠性变差

网友:
大多数都是假的,没啥区别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有不少人专门的试过,结论就是只要卡套没有问题,读取写入速度基本没有区别,毕竟正规厂家只要敢标称出来读写速度,就都能达标的。

至于稳定性,我想现在应该问题不大了,早期时候tf卡还比较少的时候,sd卡可能还是芯片封装的,tf卡是直接牛屎封进去的,两者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sd肯定比tf要稳定一些。但是现在的工艺下,tf用量超大,sd卡用量极少,厂家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说,不太可能还开专门的sd封装线,肯定也是tf的工艺,只不过装了个大的外壳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的tf卡和sd卡,应该区别不大。

而且为维护厂家信誉,卡里配套的卡套,更不太可能出现接触不好的质量问题

网友:
以前有的sd卡里面用的是tsop的正经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