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让我怀疑人生的洗衣机,打死不修第二次

楼主(2024-09-19):
十几年前在亚马逊买的TCL洗衣机挂了,故障现象为脱水时机身剧烈晃动并伴有巨大的噪音

先开颅检查4条减震,一切正常,看来事情不简单

波轮盘就离谱,用了热风焊台在内的九九八十一法,最后还是请出角磨机压制住了全场
叶轮尸体
继续切叶轮残件,内筒托盘已经腐蚀烂了,故障元凶?

叶轮尸块,黄色的是完全腐蚀并粘合的轴体接触面

开始拆损坏的内筒底板

买个扳手拆固定螺母,此时我已杀红眼,谁挡我切谁

拆下螺母,内筒托盘一触既溃

你以为事情到这已经结束了?天真。继续干托盘残部,上拉马

拉马一拉全部粉碎,我滴娘亲诶

最终还是得小心切出残件,费工时得很

内筒非常脏,以前用过那种清洗剂,还这么脏

安装新零件前先彻底清洗干净吧

清洗前把内筒彻底拆开,零件螺丝特别多

看看用了十几年的有多脏,恐怖啊,那种清洗剂一点用都没有

完全清洗每个零件,连螺丝也要洗得blingbiling的

清洗细节,和工厂出厂待装新件一样。TCL的内筒用料还是很强悍的,不锈钢材质的这么多年一点锈没有

外筒部分同样方法清洗干净

将新买的铝内筒托盘装好,完美契合

依次装入内筒,新买的垫片和螺母,通水测试
开机运转一切正常,最后装入新买的叶轮,收工

叶轮18+内筒托盘18+托盘大螺母2+扳手2=总花费40,目前使用了半年多功能和新机无异
下次铝盘再腐蚀我就扔了,太费工时了,小米的变频波轮咋样?

网友:
你是高手,这么大件也能搞,维修费用也控制点很合理。。。

网友:
这算是大工程了。累人,也累心。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没必要这样折腾吧。换新不香么?

网友:
伊拉克成色的还修

网友:
不错不错,换好零件洗洗继续为你服务

网友:
十多年的老物件,折腾太费时了

网友:
太烂太脏了   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是多久没有拆开清洗了?

网友:
重在折腾过程

网友:
TCL,小米,奥克斯这些品牌的东西我都不考虑

网友:
我一开始认为,你这不是在修机子,是在暴力拆毁,没想到看完后,眼前一亮!

网友:
滚筒洗衣机通病  ,时间长了 就这样 ,见怪不怪联了

网友:
常人直接旧货报废,打死不修第一次

网友:
一般接近十年的出现维修难度我直接换新的算了,很多部件都差不多了,特别塑料件,

网友:
你这个支架锈烂,我的修起来的海尔bjyh1228,那个支架都是锈死卡住了,

为了拆内桶,垫套筒垫5mm钢板都被拉马尖顶碎了还是纹丝不动,最后想了个歪招,用电钻挨着主轴边缘钻孔,然后才拆下内桶支架

那些洗衣机清洗剂都是智商税产品,然并卵的,优选拆解清洗,次之用刷子绑在竹片上面拆掉上盖和内桶盖子

插入内桶和外桶中间,手动转动内桶就可以刷洗内桶外侧,接着让刷子跟着内桶走就可以刷洗外桶内侧

内桶下部底部一般不会很脏,剩下的只有几个内桶上面的塑料件里面洗不到了,

买那些智商税产品还不买一瓶84,最高水位然后半瓶84倒进去泡一下

网友:
修过荣事达洗衣机离合器,很费劲,还得自制工具,后来直接换新

网友:
十多年的洗衣机你还在修,以旧换新比较简单。

网友:
虽然难修,只要不死只要坏了还是会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