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10KV电动机差动保护误动情况的解决 (值得同行借鉴)

楼主(2024-09-19):
陕西蒲城7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公用工程221热回收单元,有两台2800KW的中压(10KV)电机,电机设有中性点电流纵差保护装置。
在第一台电机单试过程中,空载试车正常,在电机负荷试车时,随机性出现差动保护动作,检查电机绕组对地和相间绝缘正常。对电机侧CT开盖检查发现,在CT二次出线端子盒内,有一专用接地桩,作业工人发现接线盒内有专用接地端子,就把S1的公共端进行了接地,如图一中B点,图3为实物照片。

在经过仔细分析,并查阅相关资料后,将电机CT二次接线盒内的接地点拆除,既B点接地解除。然后经过多次送电试车,差动保护误动作现象消除。
原因分析,如图二,电机定子绕组对电机外壳的等效电容很大,当电机送电瞬间,冲击电流经过等效电容,施加在对地等效电阻上,虽然对地等效电阻很小,但是瞬间感应电流很大,这样在电机外壳上(B点)对地感应出一个很高的电势,而中压柜出线端的对地电容要小得多,在送电瞬间A点的对地电势就比较低,A、B之间出线电势差,从而导致导线中有电流产生,致使差动保护动作。

解除B点对地后,在2台中压电机送电试车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线过差动保护误动作现象。

网友A:
同一回路A、B两点接地?不是会造成环流吗?大意了啊
图还是没看明白,图二电机外壳接地时有必要的,图一B点接地又是中性点接地,一头雾水呢

空载正常,负载差动,看上去不像是线路/设备电容引起的,电容效应与电压相关,与负载无关。你说的带负载就跳闸,更像是多点接地引起的环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回路A、B两点接地?不是会造成环流吗?大意了啊
图还是没看明白,图二电机外壳接地时有必要的,图一B点 ...

我的很多同行都碰到过这种情况,权做经验借鉴吧。

网友B:
拆机论坛你给搞成工控论坛了!脱离论坛属性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论坛你给搞成工控论坛了!脱离论坛属性了哟。

我是为了挣家元啊,,否则,想看别人的贴子,看不了。

网友C:
这个好像就是说这种差动互感器的2次回路不能两点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就是说这种差动互感器的2次回路不能两点接地吧。

对,,,但是电气作业人员,习惯了多点接地,只要有接地桩的地方,就做个接地连接。习惯了

网友:
谢谢分享,高压电器设备几乎碰不到,单位里只有一个10kv的配电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