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theragun mini 筋膜枪拆解激活电池

楼主(2024-09-19):
三姆卖的theragunmini筋膜枪设计配重合理,效果感觉不错,但一次深度使用后没有及时充电,过了一段时间竟然充不上电了,15V的充电电压没有电流,于是想着拆开看看,机器没有罗丝看起来像超声波焊接的,用撬棒试了下没搞定的样子,果断包了毛巾暴力砸,开了。  机器做工可以,电池电压2.9V,保护板无电压输出,三节18650,电池电压还算平衡,直接用恒流电源对电池充电到12.6V,发现保护板还是没输出,接充电器也不能激活,测了一下电池负和输出不通,于是短接了电池负和输出负一下,终于激活了,也能用充电器充电了,估计无输出后面的电路不工作机器工作不正常,外壳的柱子是胶水固定的,点些胶可以装回,,无刷电机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结构紧凑,力度不小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结构简单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一般电池亏电导致保护板无输出,将电池激活到最低使用电压后用充电器正常充电才会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有点迷你,但是电机不错啊

网友:
里面做工还算不错的,电机都是铝合金外壳,像航模电机,就是外壳竟然是超声波焊接的有点坑

网友:
别说 这个做工还真蛮不错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救活大批线锯厂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结构也罕见

网友:
这个小巧精致不错

网友:
配重合理,效果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头次见到用航模无刷电机,性能比橡胶磁铁壳电机好。

网友A:
结构紧凑,做工不错!
怎么没看见有按键呢?

网友:
激活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紧凑,做工不错!
怎么没看见有按键呢?

侧面就一个键,三档强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