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路由器usb3 接u盘为什么下行速度达不到千兆上限呢

楼主(2024-09-19):
r7800路由 2个usb3 一个esata

接usb3 机械盘 外圈读取能到100m左右,使用几年后,平均读取60m。
我寻思 装个3281 64g u盘读取能到280m 这样我从我的电脑有线端 从u盘读取下行,应该能到125m的千兆极限速度吧
现实是 65-70m 和1t 机械盘有500g 数据读取下行差不多,
有玩路由的大神么?
我是想升级 2。5g 路由器,这样 usb3 接一个sata 480g 的ssd 当共享盘
透过2。5g 的网口,实现 下行400m的速度
同学家的2。5g 交换机,我看测试了,下行能到400m
他家的 万兆交换机,下行能到950m
所以就想 把共享盘的下行速度升级一下,

网友:
这东西不能要求太高,,我866m无线网卡,贝壳云挂了一个硬盘40-50m的速度。

网友:
路由器的USB3.0 很少有能全速的,要么性能跟不上,要么干扰影响速度

网友:
芯片性能跟不上

网友A:
不可能达到全速的

网友:
理论很美好,实测很骨感

网友B:
高级的没玩过,几年前试过mt7621+512刷的老毛子,插的512G固态硬盘,电脑ftp读取最快能90+MB/s,无线就慢了只有60多并且处理器占用极高,内存占用也很大,应该是受限于处理器性能和内存。有线快是1没有866Mbps瓶颈低,2是处理器集成的交换机不需要占用多少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达到全速的

但是 空的 机械移动硬盘。下行时确实达到了100m以上,然后是一点一点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的没玩过,几年前试过mt7621+512刷的老毛子,插的512G固态硬盘,电脑ftp读取最快能90+MB/s,无线就慢了 ...

我用wif5 1.7g 下行也是60-70m 当然866极限也试了,80-90m用wifi5的866
现在 由于机械盘数据 占了500g。所以数据主要在中圈。也就是平均60-70m的样子,
不行我换7200转的机械硬盘看看,目前是5400转的 1t 本本盘。
我用7200转的本本1t 盘可能会更快,
但是3281 读取280m 从3281到 千兆lan 我的电脑只有70m了,和接机械移动盘差不多,
我只能试试 ESATA 接口了

网友C:
USB3.0高速传输时信号干扰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3.0高速传输时信号干扰还是挺大的

现在是我机械移动盘。外圈的数据,下行可以达到100m
u盘 没有内外圈,3281 读取280m

网友D:
cpu算力、内存,都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算力、内存,都是瓶颈

你没有看明白么? 接移动机械盘 是可以下行100-120m的,只要是在机械盘外圈的数据,
当然读取的是机械盘中圈的数据,也就是70-80m。

网友:
就路由器那性能和接口,你想多了,台机很多都不行。

网友:
建议换固件试下,我之前用的一直读110,写70

网友E:
去年我也和你的想法一样,买了中兴AX5400Pro+路由器,双2.5G网口+三个千兆网口,还有一个USB3.0口,厂家说可以插U盘或硬盘做个轻NAS,结果无线时的传输真的慢,看视频不是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和我说我用我的路由器做实验,行的话你再买!

网友F:
路由器性能还是差点,而且和5g信号也互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由器性能还是差点,而且和5g信号也互有干扰

奇怪的是 用机械移动硬盘 外圈时,能到100m
我再问问吧,我是目前想用2。5g路由器 usb3 接一个移动sata ssd 透过usb3 转到 2。5g的lan口 下行,
比如接我的2个2。5g lan 口的台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我也和你的想法一样,买了中兴AX5400Pro+路由器,双2.5G网口+三个千兆网口,还有一个USB3.0口,厂家说 ...

我现在 无线 从usb3 移动机械盘下行也能有60m,因为机械盘的读取是100-30,所以基本平均就是60-70m
我准备换一个7200转的2。5机械盘看看
这样 平均能提升到80-90m
算了,我直接接上备用 usb3 移动ssd盘试吧,不过由于只有千兆lan 所以下行极限125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 无线 从usb3 移动机械盘下行也能有60m,因为机械盘的读取是100-30,所以基本平均就是60-70m
我准 ...

我是想用手机联路由NAS,结果传输才6M-7M,usb口插的移动硬盘盒,里面是SATA口的固态硬盘。不知道怎么能提高传输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