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快速充电头。

楼主(2024-09-19):
求推荐好用的快速充电头。

网友:
手机还是电脑?PD还是QC?
倍思的头还不错,CUKTECH酷态科也不错,感觉比倍思质量还要好一点。
手机电脑原厂的头都不错。

网友:
这范围太大,咋推?

网友:
买过一个悦米的,65w,感觉不错,已经用了一年了。
一个A口,一个C口,可以同时给笔记本和手机充电,快充的

网友:
一般原装的就很好,之前买过一个假的苹果20瓦快充,充电发烫严重,并且偶尔使用手机会触摸不灵,至此就不用了。

网友:
把要求细致化,给什么充电,支持什么协议等。

网友:
努比亚氮化镓值得拥有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呀!!!

差很多,充电头要买有余量的,最好大牌点.

网友:
这个范围有点大啊,手机、电脑、其他电器设备?

网友:
倍思的可以。

网友:
还是遵照手机推荐认证使用的充电头吧,这样对手机电池有好处

网友:
这个发错区了吧

网友:
直接用原装头。。。

网友:
这个就是维修人或者知道的越多越谨慎越不好推荐,反而刚刚了解一点点或者不懂的,自己用过什么直接推荐,没有对比不知道差别,就像之前同事问我有电动推子的电源么,我说哪种接口,多少伏电压的,他说就推子用的,我说你回去给我拍照一下电推子的接口吧,然后看参数2针,3V500ma,我说没有,还遭他一通鄙视。谁知道你是几伏电压的,说不准4.2v,4.5v,1.2v,6v都有可能,咱们一看这些电压就知道是什么电池了,他们只看接口能不能接上,另外一个同事领导,说帮人家借圆口的电动充电器,我说是哪种?她说就圆的,我说里面是3针的还是? 她说不都一样么,我说充电口标准太多了有几十种呢,圆的就有视频头、航空头、卡农头、dc头,还别说公母口了。而且就算你接口合适,电压电流呢,真的是玩儿电越玩儿胆子越小。

网友:
快速就用原装充电头,睡觉时就用5V2A老款华为充电头即可。

网友:
KV-PC028 氮化镓快速充电头120W 3C1A 。。。。如果想要电池寿命长久,那就5V1A慢慢充,现在的手机直接就会1A的充 ,长时间1A的充电头受不了,买 一根差点的线,700-800m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