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业余制作USB2.0高速隔离器

楼主(2024-09-19):
USB 2.0 隔离器/净化器/再生 高速480Mbps/全速12Mbps/低速1.5Mbps自适应

◆PCHIFI隔离噪音必备,自用,贸泽电子买的adum3166和lt1806稳压管。

◆外壳尺寸110*88*38mm(未含突出部分)
后来又重新打了镀金前后面板

◆adum3166芯片,下游0.5ppm有源晶振,上游用USB供电,大约50mA,下游R型变压器隔离供电,lt1806稳压5.1V/500mA输出,输入输出富士康USB座,上下游均有ESD保护芯片。

◆实测读写移动硬盘稳定38+M/s(速率304M),无连接功耗0.3+W左右。

◆daphlie或者pchifi主机连接USB DAC电气隔离,避免噪音引入dac音响,或者其他电气隔离用途,dsd2048都没问题。隔离器可以重整USB时钟,但是xmos之类界面基本是异步传输,所以隔离器的时钟倒是没必要过于苛刻,时钟主要还是靠界面。

◆上电指示灯为红色,连接上端USB变蓝色。

补充内容 (2024-9-21 21:29):
看后面我的回复,补上原理图和PCB文件了。

网友:
这个真漂亮。历害。

网友:
这是又把USB2.0玩出了个新高度呀.

网友:
还可以这样?》  服了服了

网友A:
挺漂亮的,看环牛的线包怎么变色了,不是过热的问题吧。

网友B:
居然用了R变

23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的,看环牛的线包怎么变色了,不是过热的问题吧。

不是变色,黄色半透明胶布

网友:
成品挺漂 亮,手艺不 错

网友:
我也计划在做一个全速的隔离器,Ti的芯片貌似更符合标准一点,电源则直接用MPS的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R型变压器呀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整这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用光纤?

网友:
用料扎实,下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整这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用光纤?

这个芯片本身需要的外设还是很简单的, 做的复杂是其他方面的考虑吧.
仅仅是隔离, 不需要延长, 就没必要用光纤了, 光纤没有单芯片方案, 做起来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了R变

233333

R变,发热量少很多,扁平些,容易放到铝盒,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整这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用光纤?

你说的是光纤传输音频,还是USB光纤隔离?主机很少有光纤接口,没USB通用和传输容量。USB光纤隔离更复杂,体积更大,经过光电光多次转换。

网友:
那电脑当界面需要这个

网友D:
要是能共享资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共享资料就好了

全部资料可以免费提供

网友:
这个做得真漂亮。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