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丝印GP9JK是啥芯片型号?

楼主(2024-09-19):
请问这个丝印是啥芯片?

网友:
SGM2034-3.0YN3G/TR

网友:
厉害,请问是用过熟悉这个芯片还是有渠道查询呢?

网友:
淘宝上查询,有时候查部分丝印有奇效

网友:
的确,淘宝搜索丝印还不错!66666666

网友:
有专门的查询网,输入丝印就可以查询型号

网友:
没错
4L的办法和俺的一样

网友:
这种还是好找的不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