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里人多,请教下空调内外机连接管用啥包扎牢靠点?

楼主(2024-09-19):
要装新空调,问下坛子里的高手,内外机连接的铜管,用啥材料包扎牢靠点?送随机送的包扎,1-2年就全没了,光秃秃的管子漏在外面,实在难看,还费电是吧。请各位赐教

网友:
厚的铝箔纸,成卷加厚的,带自粘性,我公司好多保温层都在用,有几年了,也没坏,要想撕掉,必须用刀划,所以很牢固,风吹日晒也能抗十年。

网友:
这个难搞,十多年前的厚实,暴晒下能撑十多年,现在打价格问题不会太好,想好看耐用的就用专用槽包

网友:
先用普通包空调管的塑料带子包好后外面再上一层铝箔胶带就可以了,主要是要挡住太阳的紫外线

网友:
另外如果你的保温棉烂掉的话要买橡塑保温棉包上,外面缠塑料包扎带,外面再缠铝箔胶带

网友:
我感觉这种应该耐用些,价格不贵用红包包邮买点体验下

网友:
厚的铝箔纸,带自粘性的,比自带的好多了

网友:
我用铝箔纸,1楼说的那种,带粘性的那种,现在有5年了还没问题

网友:
只能勤快点检查了,坏了换上新的

网友:
只要是室外能晒到阳光的。就用铝箔胶带。

网友:
楼上几个都很好,不要买以装空调那种,小店买的质量很差

网友A:
  电工胶带   杠杠的

网友:
外面包一层粘性锡箔纸

网友:
塑料的一般不如金属耐用
原厂的白色塑料袋无胶水,就一层压一层包裹,其实买铝箔也可以,我个人认为不要胶水的更好,不然以后更换老费劲了,而且铝箔可以通过旋转压接施工

网友:
之前使用日晒加上漏水空调滴水老化了,就缠了纯铜箔胶带,几年下来处理铜箔外表有点黑,但是很结实,滴水都没有问题,
纯铝箔或铜箔,缠的时候可能会弄出很多褶皱,并且不太耐撕扯,可以试一下玻纤铝箔胶带。
前几天装空调的时候,就是使用玻纤铝箔胶带,并且隔一段加几圈铜箔胶带,希望可以坚持的久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工胶带   杠杠的

只需要几天的太阳暴晒,就会原形毕露。

网友:
这个年限不应该只有一两年吧,我家住在顶楼,也是这个包扎,二十多年了才换

网友:
你那缠绕的不好吧,随机缠包带好多年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几天的太阳暴晒,就会原形毕露。

  实践出真知

  空调外管缠上用6年   前年换空调时候  完美如初  ……

  买好一点汽车线束胶带  或者 鬼子住友  很便宜 ,住友大一点  4 - 6卷足够  ……

网友:
得厚点的铝箔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