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抽水马桶排水阀买哪种好?不同牌子排水阀区别大么?

楼主(2024-09-19):
各位给抽水马桶换过排水阀么?

买什么牌子的排水阀比较好呢?

网友A:
最底下那个金属卡勾是不锈钢的才行

网友B:
WDI这个牌子.比较不错

网友C:
我感觉自家用都差不多。不会那么大力乱按,一般都问题不大
定期清理密封垫上的水垢

网友:
每个水箱里面不一样的,大牌子质量好点

网友:
正在装修,非常实用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自家用都差不多。不会那么大力乱按,一般都问题不大
定期清理密封垫上的水垢 ...

对头,不清密封圈有水垢会慢滴漏

网友:
买贵的,牌子货的才行。不然漏一次水,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I这个牌子.比较不错

WDI不是杂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底下那个金属卡勾是不锈钢的才行

卡勾是不锈钢,但是螺丝是铁的,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WDI威迪亚牌质量很好,给很多大牌洁具代工排水阀配件。

网友:
看外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挑选塑料件无毛刺、光滑一些、运转灵活、胶圈不要太软或者太硬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朋友你孤陋寡闻了,这个才是大牌

网友:
卡勾和螺丝都是不锈钢的坏了换方便

网友:
这个买品牌的贵点的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孤陋寡闻了,这个才是大牌

wdi是不是没潜水艇大牌

网友:
图片解释很详细

网友:
之前买了一个wdi的用了一段时间漏水,后来换了个潜水艇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di是不是没潜水艇大牌

我原来有些旧的马桶.换了WDI后,至今都正常.挺好的

网友:
我是一次买了2个同型号的下水阀,40多元一个,用一个备一个。
原则上讲哪种都行,便宜的大概不耐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