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简易多功能测试仪测电容时烧了

楼主(2024-09-19):
以前发过帖子,这个测大功率MOS,FET很容易死机,后来加了一个电源开关,不用拆盖。
凑合用,测小的MOS管之类的还有点用,比万用表方便。

今天打算测大电解电容,(其实以前主要用万用表测,不过万用表测容量不是很准,而且也没有ESR值)

有一个大电容失效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测量值跳动,就用这个TC1测量,发现容量只有nF,彻底坏了。
顺便想着测一个大电容,250V15000UF,勾好后,按测量键,发现黑屏。
重试了几次都不行,开始以为是不是没电了,这个小测试仪还是很省电的,几个月不充电都没事。
我试着充了几分钟,再次按测量键,发现还是黑屏,这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拆开后,电池电压有4V,没问题的,然后用热像仪检测,按下检测仪测量键后,主板某处居然超过120度。

看丝印是AMB,查到是一个升压芯片,然后测后面的负载,发现几个贴片电容两端接近短路。

然后用烧机法,用可调电源输出2V,电流有几百mA,热像仪观察发现大芯片发热严重。

不是贴片电容短路,大芯片丝印是磨掉的,可能也有程序吧,几十元的东西就没有维修必要了。
测电解电容需要放电我是知道的,这个大电容存放了有1年左右,我以为是没电的。
后来万用表测了一下,只有1V多。难道1V多就会烧坏这个测试仪吗?晕。

请大家推荐一款测大功率MOS管,FET不会死机的多功能测试仪,谢谢。

楼主:
刚才热风枪把这个大芯片吹下来后,贴片电容不短路了,
证实这个单片机挂了。

网友A:
测电容前电容没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容前电容没放电?

一楼说了,这个电容存放了1年多,以为没什么电压了,
后来烧坏了后,再去测电容上是1V

网友:
一般上电容前,先彻底放电,不管电容放了多久,短路十秒再说

网友:
这么大电容放电没

网友:
应该是个单片机 带程序的

网友:
楼主的是单片机挂了,

我有一台是屏幕排线断了,

网友:
这玩意都是基于开源改的,自己立创免费打板做一个?
https://oshwhub.com/zhqsoft/M644-TransistorTester

网友:
这东西,实用。

网友:
这种电容质量真的好,我有一个450V6800日立电容,坏了放那里5年了,想拆了看看里面长怎么样,没想到是里面电极线断了,不小心碰在一起,眼前一片金光,差点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跟你那个一样:
https://oshwhub.com/gyccfhh/jing-ti-guan-ce-shi-yi-ti-huan-w

是的,外观是一样的,你这个电路图更加简单

网友:
同款损坏,红包0元购撸了一个

楼主:
上次看到这个品牌,今天搜了一下,价格贵不少
问了一下客服,测大功率MOS管还是会死机
那就死心了,暂时还没看到合适的替代型号

网友:
以后养成习惯,测试电容前先短路十秒。

网友:
俺也有个大电容放了几年,哪天找出来看看

网友:
电容存放了1年多还有电压,说明电容漏电还是挺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看到这个品牌,今天搜了一下,价格贵不少
问了一下客服,测大功率MOS管还是会死机
那就死心了,暂时还 ...

好像是129,
有车没,我也打算买一个玩玩!

网友:
要记住测量电容前一定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