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改造胜利890C万用表

楼主(2024-09-19):
本坛有胜利890C改造升级的帖子。胜利890C万用表改锂电直供改9999显示增加频率、占空比功能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我参照进行了改造。改4000字,改测量速度,改锂电。我改锂电的方法是用7号电池盒代替9V电池扣,用一节10440锂电池供电,加一个占位筒。改后充电更方便。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样也可以用7号电池应急咯?

网友:
两节14500锂电吧

网友B:
应该是4节的电池座,一个占位,3节铁锂

网友:
磷酸铁锂更合适吧

网友:
还是把原厂那颗6208 LDO换成6206,然后把电池正极飞线到6206的输入端的改造比较好,这样直接用单锂电供电就行了,效率比6208把9V降压到3.xV高很多,电池续航也长。

网友:
可以省一节1,5V的干电池

网友C:
既可以用干电池,也可以用锂电,不错。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有样学样捣鼓一下。

网友:
9v可以用一节锂电,这电表的允差挺宽的

网友:
两用的,不错不错,活着就是折腾

网友:
学习,借鉴,改进。

网友:
1.5v升压到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这样也可以用7号电池应急咯?

两节7号新电池,也许能用。这个是胜利890c,芯片工作电压3V

楼主:
胜利单锂电可工作,加个占位筒,要改造低电压检测。两节不用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4节的电池座,一个占位,3节铁锂

这个表3V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可以用干电池,也可以用锂电,不错。

干电池只适合这个表,也要改造线路,否则低电压提示,电池旧了就不能用。

楼主:
提示,如果用两节锂电池,适合各种表。如果用一节锂电池加一节占位筒,要改造电路,且只适合芯片供电低于3.3V的万用表。电池是7号,也叫AAA,规格10440锂离子电池,电压3.7-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