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从100合一说说现在的6.35批头

楼主(2024-09-19):
精密维修通常用4mm小批头
干重活还得是6.35mm大批头

看4mm批头各种30合一,就以为6.35mm批头也就几十种,没想到小黄鱼巡逻看到这款100合1,果断拿下

蓝色底座两排常用的PH2,PZ2都是5颗,有凑数之嫌,

但下面黑色底座80颗实打实没重复

看标签像销往欧洲的,三国语言
顶盖印品牌货号:考伯特0747437
6.35六角尾长度25mm的短批头,即便加延长杆,有些塑料壳太深的螺丝孔也进不去

所以拆插座又买了50mm长杆批头,
也有100、150等更长刀杆可选,

这些奇怪的五角五星批头,
为了防盗,各种形状实在太多了,
早就超出100,买100合一是真的不够用。

网友A:
怎么看也是32合一

网友:
估计过几天后,会有200合一的。

网友B:
这个是棘轮的吗
手感咋样

网友:
你这个盒子上明明写的是32pc,怎么成了100合一?

网友C:
32PC。应该只有30个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棘轮的吗
手感咋样

双倍棘轮,但有棘轮和六角孔磁吸换头螺丝刀的通病: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PC。应该只有30个头啊

手机编辑退出浏览器就把图丢了,已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也是32合一

手机编辑丢图,已补

网友D:
批头再多奈何鞭长莫及,深一点的洞就插不进去!

网友:
应该出个规范,现在螺丝种类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批头再多奈何鞭长莫及,深一点的洞就插不进去!

说得对!

网友:
其实越多越不实用
关键要精

网友E:
常用的十字我都换成了60mm长的,短批头实在不够长

网友:
常用的也就几个,特殊的批头有的基本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用的十字我都换成了60mm长的,短批头实在不够长

我也买了一堆50的PH2批头,双截棍这个品牌也能买到单头,还打了ACR防滑槽,就是不知真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一堆50的PH2批头,双截棍这个品牌也能买到单头,还打了ACR防滑槽,就是不知真假 ...

PH2这个规格,真常用的话建议买10只那种盒装的超长,然后切成2段
这样你就有20只长款的PH2批头用了,至于每支多长看你怎么切了
好像有120长度的,你可以切成80和40两种长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H2这个规格,真常用的话建议买10只那种盒装的超长,然后切成2段
这样你就有20只长款的PH2批头用了,至于 ...

我还真这样干过,用100的切出28mm,藏在快拆夹头主轴里面
https://post.smzdm.com/p/aqq3xz07/

网友:
什么材料的,S2还好,CRV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