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灯哪种比较容易打理?

楼主(2024-09-19):
美观,照明效果好,

维修方便,不易损坏,
买哪种客厅灯比较好呢

网友:
越简单的就越好。

楼主:
太简单是不是不够美观

网友:
要照明效果好,就是那种大型的led,里面是灯条固定在背板上,以后有问题也好换。

一般方形的居多

网友A:
无主灯照明------磁吸轨道灯,魁看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主灯照明------磁吸轨道灯,魁看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磁吸轨道灯适合在客厅使用么

网友B: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全国灯饰看中山小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全国灯饰看中山小榄

小榄是什么

网友C:
方形、圆形,简洁好打理,特别是做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形、圆形,简洁好打理,特别是做卫生.................

圆形是不是不美观

网友:
每个人的视觉观是不一样的.................各个所爱吧...............复杂的灯,想要漂亮又好打理的,有,就是以后做清洁时,请人搞,必竟钱能解决的事,都不叫事

网友:
平板吸顶灯

网友D:
内核肯定是LED,外饰方面,为了透光度,喜欢选用玻璃装饰的,玻璃也很好清洁,一年一次差不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核肯定是LED,外饰方面,为了透光度,喜欢选用玻璃装饰的,玻璃也很好清洁,一年一次差不多可以了。 ...

玻璃装饰透光好,是不是相对省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主灯照明------磁吸轨道灯,魁看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有主灯好,还是无主灯好?

网友:
长方形的吧,里面是长条led能换的,相对好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装饰透光好,是不是相对省电很多?

led本来就很省电,玻璃主要还是外观好看和容易清洁、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主灯好,还是无主灯好?

没有好坏之分,看个人喜欢,无主灯没有豪华感,现代感明显一点,基本不要清洁,有吊顶做嵌入式,对吊顶施工要求高一点,

网友:
简单的方形的就行

网友:
一只大品牌的,大吸顶灯就好了。有米的就买贵一点的有夜灯功能等等,米少的就买实用的。
家里没佣人打扫卫生的,怎么简单怎么来。我是这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