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7寸触摸显示器只有hdmi

楼主(2024-09-19):
图是借的,拆开看过,一样的板子,懒得拆~~~
大神帮忙看下,
这个屏只有hdmi输入,想加个喇叭,怎么搞?

网友:
想加喇叭首先得看HDMI解码芯片支持音频解码不,如果支持,还要有音频功放芯片把声音放大。

网友A:
买那种带音频接口的HDMI转换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带音频接口的HDMI转换器就可以解决了

对,这个办法最省时省事

网友:
上次有个老哥在笔记本里面加蓝牙模块接收音频信号,  楼主这个也可以这么玩。

网友:
hdmi输入有音频,搞个转接头或者自己引出线接小功放

楼主:
大神们,这是显示器的驱动板,是hdmi输入,线路简单,想接个喇叭从哪下手?
这不是输出,转换器没用啊,

网友:
红圈是个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