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主板P8B75-M LX Plus 的最新BIOS,缺乏INTEL新的ME微码固件 开机有错误提示

楼主(2024-09-19):
刷了华硕主板P8B75-M LX Plus 的最新BIOS,但缺乏INTEL新的ME微码固件

开机有错误提示,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每次看机总显示但是能正常进入系统!也不黑屏 蓝屏什么的!

=================================================
人家百度里说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天,通过各种搜索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升级硬件CPU所导致的。
直接说解决办办法吧:
1、去相应的官网下载AMT的驱动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
2、下载Intel Management Engine的微码升级包并安装(可以自己选相应的版本,默认最新)
3、重启,等待,问题解决!
注意:出现这个问题不需要去盲目的升级BIOS,升级BIOS解决不了类似问题,也不需要重装系统。

===================================================

Intel Management Engine的微码升级包,在哪里啊??  B75的芯片组啊

网友:
B75??还研究?这个 10年前的东西

楼主:
1.要单独更新的,

2.自己合成BIOS

https://www.cnblogs.com/azwhikaru/p/17565239.html

网友A:
微码好像官方网站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码好像官方网站有下

据说ME微码是个在南桥里的嵌入式系统,更新有风险,让主板直接瘫痪,编程器烧BIOS都没有用。

网友:
官方下bios编程器写入看看,去年看见个me软件大包好多G,问题原因还是南桥的me供电1.05v不稳定,不能调用优化以后存储的配置,开机很困难很慢,七七八八的。进系统以后一切正常

网友:
station-drivers.com/index.php/en/ 找找看

楼主: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7170-1-1.html

华硕主板FW status recovery error故障修复,双BIOS功能分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71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楼主:
这么说,是那个双BIOS里的一个ME 固件的  EERPROM有损坏??

楼主:
双BIOS里的一个ME 固件的  EERPROM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