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一个电源想修一下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或者怎样调整求教

楼主(2024-09-19):
捡一个电源,测输入端没有短路,通电测试输出有20伏,赶紧断电,
拆开后是这样的,

底板上标有规格12伏,看低压侧的电容是耐压16伏的。

这个电阻烧坏了

清理了一下胶,左下角那个8脚芯片有字但实在看不清.......
.
请教:
1。有经验的高人能否看出那个坏了的电阻是多大?
2。我也知道可以用可调电阻作试验调好后测出阻值,
但不敢试验害怕输出电压太高把电容炸了
(那个坏的电阻还没有烧断我判断它的阻值是变了)
所以想知道该用多大的可调电阻是从小到大调还是从大到小调整?
谢谢先。

网友A:
拆它也应该不用暴力吧?

网友B:
这也不是什么名牌电源12v 1A电源多的是,修它干嘛

网友:
想修好就把次级的图简单描一下,以后也用的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它也应该不用暴力吧?

用锤子砸开的,不知道算不算暴力

网友:
三串三元锂充电器。看这个电阻的位置也不像431的上下臂啊。
感觉U4是431

网友C:
两三块钱一个的东西,修他干啥

网友:
470-910欧都可以,丝印471 9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三块钱一个的东西,修他干啥

垃圾佬不问价格

网友D:
次级就是431与LM358双运放组合,应该好搞。走一下电路,看R21是LM358外围还是431调压电阻,参照两元件标准值配就行了。

原理可参
https://wenku.baidu.com/view/d18 ... 5%E8%B7%AF%E5%9B%BE

网友:
跑下电路找个差不多的电路图对比一下

网友E:
这个电源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不是什么名牌电源12v 1A电源多的是,修它干嘛

练习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次级就是431与LM358双运放组合,应该好搞。走一下电路,看R21是LM358外围还是431调压电阻,参照两元件标准 ...

这个就是楼主发帖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修好了么?

楼主在黎巴嫩修被bb机…

网友:
仔细看看印刷电路走向,这个电阻是不是接光耦,如果变大或开路,稳压失控,输出升高。

网友F:
这不简单,你用431搭个带光耦的标准电路设定为13v动作,光耦次级并在板上光耦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简单,你用431搭个带光耦的标准电路设定为13v动作,光耦次级并在板上光耦次级 ...

哦,没有431,那就次级电解正极正向串2,3个二极管反向串12伏稳压管再正向串光耦初级光管入地

网友:
810的,电阻    可以上个1K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