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最好的系统版本,占用系统内存少一半

楼主(2024-09-19):
win10最好的系统版本 WIN10  LTSC  21 21H2 ,这个版本占用系统内存少一半。
WIN10  LTSC  19 打开50个网页  占用15G内存,
WIN10  LTSC  21 21H2  这个版本的,打开50个网页 ,只占用9G内存。

网友A:
上个联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联接更好!

上个联接更好!

网友:
都用上win10了,就不在意这点内存了吧

网友:
对老电脑还是友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imf8.cn/post/101.html  这个吗

一个系统8个G,正常的带常用软件的系统也不过5个G左右
这个包我还是放弃了

网友:
建议最好还是有下载链接

网友:
链接呢?在用的也是LTSC版本

网友C:
win11一开机就吃了我8g内存,想刷回win7了

网友:
LTSC版确实不错,流畅性,稳定性都很好,一直在用

网友:
随着系统不断更新内存占用只会越来越大,购买大内存才有更好体验。

网友:
用win10 的基本不差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1一开机就吃了我8g内存,想刷回win7了

是原版系统吧,开机260多个进程,吃你8GB内存算客气了。
我用不忘初心的轻度精简版,开机30~40多个进程,省不少内存

网友:
百分浏览器,win7,打开10个网页的时候,打开52个网页的时候。开始可用17495,后面可用15671,多开42个网页耗了1824M内存,系统是没开虚拟内存的。

关闭浏览器以后18510,比较打开52个网页,可用多了2839M内存。内存使用率高是因为用内存建了个40g的内存盘,64G内存相当于24G

网友:
21H2后面的版本号是什么?版本号太多了

网友:
老电脑就别用Win10折磨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