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KC 2781 (T7100)显示器开机显示工厂模式

楼主(2024-09-19):
HKC 2781 (T7100)显示器开机显示工厂模式,不能退出,谁有固件发一个!谢谢!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和固件对维修来说是一大难题。
数据难求,我也在悬赏找固件
新华三核心交换机7506E-S丢包求升级固件 - WiFi/路由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014-1-1.html

网友:
是不是哪个按键卡住了?默认开机就进入工厂模式了。试试按按所有按键,看是不是能正常弹起来

楼主:
按键可以进菜单,每个按键都好用,但是不能调节,任何项目都不能调。应该是固件问题。

网友:
那就找下厂家看看

网友:
这是进入工厂烧机模式了,进入菜单里 找看看要有没有 重置项,恢复出厂模式就可以解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可以进菜单,每个按键都好用,但是不能调节,任何项目都不能调。应该是固件问题。 ...

这是进入烧机模式了, 你在菜单里找一下 是否有重置 项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一般重置后就会解除的

网友:
试试淘宝去买固件,或者买驱动板更换,貌似也不贵。

网友:
某宝好像有卖的去找找

楼主(2025-02-24):
是固件问题,刷了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