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源示波器mso5354拆机求助

楼主(2024-09-19):
拆了一台普源示波器 mso5354
故障是通电没反应  拆开里面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重复循环
初步判断电源板故障 更换过初级 k3569 大电容300v。光耦8178。 az431。次级二极管srf2060。
故障依旧
单独断开主板的情况下。电源板输出是正常 接上主板就基本无输出

求大神指导

网友:
看你描述,应该是主板端有短路的器件,你烧机试试什么东西发热,有热成像最容易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主板有短路啊,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是电源保护了,查负载吧

网友:
电源板带载能力咋样?

网友:
嗯嗯,楼上说得对啊

网友:
电源带个别的负载试试,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买个热成像

网友:
主板:测量电阻,看看哪路有短路。再进行下一步
电源:用大点功率电阻测每路的电压降,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辅助/待机电源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电源基本维修就是整假负载啊。。。
弄点50W金属电阻到50~100%额定电流看看输出电压有没有。。。

如果确定电源,要看电流采样

网友:
主板上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