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可不可以串联

楼主(2024-09-19):
偶得一块性能不佳的小牛的60v26A的电池,充电截止电压可能在70v样子,但手上没有合适的充电器,不知可不可以用一个13串4A的充电器和一个4串2A的充电器串联给电池组恒压恒流安全充电(54.6v+16.8V)

网友A:
小牛的60v26A的电池,10有89是锂电池.................

1、确定好是多少串的电池,充电电压是多少

2、对于三元锂电池,还是建议你买锂电充电器..........................必竟是安全问题,10辆电车起火,9.9辆都是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牛的60v26A的电池,10有89是锂电池.................

1、确定好是多少串的电池,充电电压是多少

锂电池基本都是靠保护板来保护电芯的

网友:
废品店去找个品牌的    4A+2A串联充电只有2A电流   太慢了

网友B:
小牛60V26AH电池是17串的三元锂,还是买个充电器吧,这样串联没有过,理论上也说不通。就算把电池分成两组,13+4,分别有现有的充电器,那充电时间也不同。直接用成品充电器,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牛60V26AH电池是17串的三元锂,还是买个充电器吧,这样串联没有过,理论上也说不通。就算把电池分成两组 ...

没确定电池状况下买充电器划不来

网友:
可以分开电池充啊

网友:
我有5个超威12伏电池串联用的那种的60V的充电器,但不是充1锂电池的,建议还是买个可以充锂电的,别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确定电池状况下买充电器划不来

我给支个招,买个带运费险的专用充电器,回来测试能用就留着,不能用就退了

网友C:
直接用60v铅酸充电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60v铅酸充电器就行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60v铅酸充电器就行

一般y60v铅酸充电器大都是60v20ah的,电流2A多,电流有点小了,锂电池有保护板,过压会保护

网友:
不能这么搞,最起码搞个72的充电器,电压要达到
小牛的电池也算可以,配个充电器也划算

网友:
小牛的电池保护板有特殊保护,乱用充电器可能不行

网友:
小牛没试过,其它电池我串联充电没问题

网友:
小牛的电池好像有通迅吧?

网友:
找个没用的充电器自己改一个

网友:
把电源取样电阻改一下,,让电压升上去

网友:
如此脑洞大开,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