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山货电动螺丝刀换电芯

楼主(2024-09-19):
中秋放假时帮小舅子家换水龙头,发现他家有这个垃圾螺丝刀,一看就很山寨,果然上手已经不能转,插上充电指示灯都不正常亮了。判断电池必坏了。拿回家折腾,帮它换个电芯吧,以前便宜撸的25P还有很多。
回到家马上开干,直接拆开看到有个PCB板,有充电电路和指示灯

板子背面很干净

这个电机前的结构全是塑料的,估计里面也是全塑料的行星机构。都是油懒得拆了

这个头的晃量很大,只能说太垃圾了

电池18650啥标志也没,一看就是回收垃圾电芯

割开了套皮,里面了一样没标识。

上表,直接是没反应,没内阻没电压

找了一个内阻比较大的25P准备换上

用原来的线点焊上,省事

原来钢带太薄了,应该是0.1的,点了一下直接要炸的感觉

DIY组装的双电容点焊机,开始设置5MS、炸得太大火花,后来改成3MS都行了
自从有了点焊机,电池坏了都想自己点一点

焊回线,接 充电线正常了,测得电池电压在上升

装回外壳继续充

换电芯到此结束,感谢观看

网友A:
放几天又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几天又没电了!

没电了又换   反正有工具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了又换   反正有工具不怕

对对,有点焊机后,都手痒换电芯了,

网友:
太迷你了,拆点小的还可以

网友C:
这螺丝刀都不配用这么好的电池。

网友:
不错,工具齐全,就是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螺丝刀都不配用这么好的电池。

所以在组完电池组剩下的25P中找到内阻比较大,而已有点漏电的换上了

网友D:
这电动螺丝刀和我买的一样,都是9.9元的那种,我准备更换松下3200MAH的电芯,手里太多这样的电池了;另外,我买了一个6.35mm转4mm的转接头,可以用数码之家的24合一的头子了,真是好上加好;以后再把这种有刷电机换成无刷的电机,又一个杰作。

网友:
电路板没有过放保护,放久了电池还是会饿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动螺丝刀和我买的一样,都是9.9元的那种,我准备更换松下3200MAH的电芯,手里太多这样的电池了;另外, ...

用松下更下血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动螺丝刀和我买的一样,都是9.9元的那种,我准备更换松下3200MAH的电芯,手里太多这样的电池了;另外, ...

这是把白菜做成牛肉的节奏啊

网友:
简单用用是可以的

网友:
能用就行,换个好电芯更耐用

网友:
这焊机焊的太不好看

网友:
物美价廉的电动产品好多都是使用这样的电池

网友:
瞬间高大上了

网友:
可惜的是这种螺丝刀的头部晃动太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