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开看一下东成老款18V与新款20V电池及几个批次版本

楼主(2024-09-19):
老款的电池慢慢退了,还剩一台机器还在工作,基本不再使用老款18V平台了,发现几个20V的批次版本电路版都有点差异,电池供应商有,EVE 三杰 天鹏

网友A:
看上去连mos都没 难道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连mos都没 难道在背面?

现在新款mos都在机器上了,有看过拆控制板的,mos集成在控制板后面。但应该有电压均衡,拆了几个,每组电压基本差异在0.02范围内,也算耐用了吧,因为统一用了20V的东成平台,这个三杰这个批次是21年的,不得不说,东成20V的电池用了现在,没一个出过问题,旧18V电池的有进过水坏了的,不过这个不属质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连mos都没 难道在背面?

电池直通输出的,哪有什么mos,充放电保护在充电器和机身上

网友:
电池直连保护集成电钻是未来趋势

网友B:
几大国产电芯大差不差的,品质都可以,没问题

网友C:
18V、20V不都是5串吗?一个按单节锂电3.6V算的,一个按满电4.2V算的,实际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20V不都是5串吗?一个按单节锂电3.6V算的,一个按满电4.2V算的,实际不是一样的吗? ...

5串的18V 20V 21V 只是一种叫法,都是一样的电压,有通路货是将4串的标为18V,还是比较坏的,易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大国产电芯大差不差的,品质都可以,没问题

是的,新款20V的平台的电池,电动工具基本都换成,除了角磨机,之前买过一把直流角磨机动力比不上交流的,吃灰去了,特别是与博世GWS7-100这个一对比,那转速差异太大了,不是打广告哈,那型号真是好用,几乎统一用这个型号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啊

网友:
电路越来越优秀了啊

楼主:
补充一个2.0A电池的拆机图,事实上,如果这个2.0A的电池最方便无损维修,且市面上没假货,现阶段没造假开模2.0电池的

网友:
电池的成本下来后,就是个像批头一样的耗材

网友(2024-10-26):
现在是不是应该全都买20V平台的了?

网友:
东成工具质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