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冷门电视维修

楼主(2024-09-19):
我这个是电视+显示器二合一机型,品牌LG,型号M227WA,好像比较冷门,而且机型老旧,2009年买的。
故障:不开机,屏不亮,指示灯也不亮。
个人怀疑电源板有问题,拆下来看,未发现明显烧坏迹象,也闻不到糊味,只看到二颗电解电容屁股微鼓,
直流输出接口标示的12V和5V量测均正常,板子上有写有4路交流输出600-800V,空测只有6V,
网上没搜到线路图,淘B也没找到这个机型的电源板,有点抓瞎了,路过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再看看吧。

网友B:
哈哈,这个LG M227WA型号的显示器电视机我也有一台,不过2019年已经下岗了,送人的时候状态良好。
这机器的音质实在太差,扬声器和机壳还有共振。
楼上说的是正理,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吧,说不定就好了呢。
另外交流高压是给el冷阴极发光管用的背光。
背光不亮了,显示可能还是有的。你用手电筒照着屏幕看看,说不定有显示,就是没背光,看不见容易被忽视。

网友C:
从现象分析背光电源6伏不正常,开关电源保护不开机。

网友D: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差不多就好了。

楼主(2024-11-23):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LG M227WA型号的显示器电视机我也有一台,不过2019年已经下岗了,送人的时候状态良好。
这机器的 ...

9月底啥没换装回去又能亮屏,偶尔不亮多插几次电源也能亮,只要亮了中途它不出问题。这几天又死活不亮了,电容换了也不行,主要是连指示灯都不亮,还有二颗大电容没换,卧着放的粘着胶,规格型号看不到。反正不急用,我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再看看吧。

电容换了也不行,没啥维修经验,只能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现象分析背光电源6伏不正常,开关电源保护不开机。

有可能,不过没有图纸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差不多就好了。

昨天换了电容也不行,可能真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