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用2毫米304再做露营炉之1——材料篇

楼主(2024-09-19):
有了前年做了方管露营炉的经验,这次整个304的。

准备材料

俯视图

中间烤箱准备放6根50厘米直径6厘米的烟管,不行就5根,也有2米高了。

网友:
304被火烧过之后一样会生绣

网友A:
铁板薄预热会变形

网友B:
不锈钢板切割、折90度是要专用设备吧?楼主折得这么干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板薄预热会变形

中间会焊横向支撑减小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板切割、折90度是要专用设备吧?楼主折得这么干爽、漂亮

找加工点折弯的

网友B:
类似这样的加工点去哪里找?加工费贵不贵

网友C:
304不耐高温,直接用310S不锈钢板折弯做。除了价格高,没有缺点。

网友D:
做工可以,求下一集

网友E:
使用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的加工点去哪里找?加工费贵不贵

一般家装市场卖不锈钢板材的都会有折弯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不耐高温,直接用310S不锈钢板折弯做。除了价格高,没有缺点。

310比304高不是一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可以,求下一集

有吋间再做,可以参考我的旧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效果怎样??

肯定是不锈了,成品没做完

网友:
买个淄博烧烤架行了,

网友:
304不耐高温,建议上310S

网友:
304的钢材加工起来需要专业的工具和设备,成品就比较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