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一个可以用钳头测试直流电流的钳表

楼主(2024-09-19):
想买一个可以用钳头测试直流电流的钳表,不知有没有熟悉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优利德210E溢价太高,不考虑了。

网友A:
是要来使用?还是要来抚摸或收藏的?

网友:
胜利VC6056D交直流钳形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来使用?还是要来抚摸或收藏的?

要来用的,尤其是直流小电流档。

网友:
钳表测小电流不合适,我一般直接用电源,或采样电阻+万用表
几十元买了个交直流钳表,主要就大概测了下汽车启动电流,平时不用

网友B:
201e测小电流,告诉你所有的钳表测小电流都不太准,或者说完全不准。

网友C:
咸鱼有lh41a,400到手,可以测1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e测小电流,告诉你所有的钳表测小电流都不太准,或者说完全不准。 ...

只要精度不是那么特别差就行,不要求精度正负1%以下,5%即可。

测试灯条电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lh41a,400到手,可以测1ma电流

这个比UT210E还贵,超预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精度不是那么特别差就行,不要求精度正负1%以下,51%即可。

测试灯条电流用。 ...

不是那个问题,它有一个最低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它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D:
直流电流测量范围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流测量范围要求多少?

直流最好有小电流挡2A或3A以下,最大挡无要求。

网友:
买了个ut210,吃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最好有小电流挡2A或3A以下,最大挡无要求。

这么说,210e真的是最合适的。

网友E:
PDD上有款MSSTEK品牌的CM85C钳表,不带温度测量功能但是称高精度(就是有2A档)的那款,报价135元,算是目前有2A档的交直流钳表中最便宜的了,注意最大测量电流为100A。带温度测量的那款CM85C又没有2A档,但是最大电流能测到600A。

这款钳表一般商家这款报价大约在150-18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PDD上有款MSSTEK品牌的CM85C钳表,不带温度测量功能但是称高精度(就是有2A档)的那款,报价135元,算是目 ...

拨盘垃圾的很,用不了多久估计就得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D上有款MSSTEK品牌的CM85C钳表,不带温度测量功能但是称高精度(就是有2A档)的那款,报价135元,算是目 ...

温度测量对我来说作用不大,完全可以忽视。

这个倒是不错,很是动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精度不是那么特别差就行,不要求精度正负1%以下,5%即可。

测试灯条电流用。 ...

测不了。。。。。

网友:
500ma以下根本就没啥用,误差太大。。。

网友:
PDD上有款汉研品牌的268B,150-180元 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