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德生CR-200收音机开关机困难拆修

楼主(2024-09-19):
坛子里淘了一台德生CR-200收音机,到手后开关机困难,拆开检查发现按键铜片复位困难造成,用螺丝刀顶顶,安装后正常,顺利修复,家里也有索尼、菲利普桌面收音机,经测试效果一点也不逊,功能还多了温度显示,德生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偶尔听 听收音机也 挺不 错

网友B:
捡了俩战损版机器,想买套外壳电联厂家告诉我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了俩战损版机器,想买套外壳电联厂家告诉我停产了…

买外壳还不如淘二手成色好点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听 听收音机也 挺不 错

就剩一点点爱好了,现在的节目确实也没啥听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外壳还不如淘二手成色好点的,呵呵

二手的我最近淘了几个,不过都是70-80年代的锗管机……近代机的话就一个9700DX一个松下,一个k5一个310

网友C:
锅仔片不复位,说明寿命快到了,金属疲劳变形

网友D:
还可以收中波

网友:
这只看人用不用了,那种都不错,段位上分犹劣人了。

网友:
这种就当闹钟用吧

网友:
还是喜欢SONY

网友E:
有2台cr 200和一台cr220,cr 200断交流电后背景灯会自动点亮,一不留神会将电池的电放光,而且存储电台不能循环搜索,cr220就没有这些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台cr 200和一台cr220,cr 200断交流电后背景灯会自动点亮,一不留神会将电池的电放光,而且存储电台不能 ...

分析到位,下次遇到220再收一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仔片不复位,说明寿命快到了,金属疲劳变形

压一压,还能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收中波

两波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分析到位,下次遇到220再收一台,呵呵!

220是DSP机,而且只有FM波段,没有中波。220在咸鱼收的,战损成色,30包邮.

网友F:
用螺丝刀顶顶是怎么个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是DSP机,而且只有FM波段,没有中波。220在咸鱼收的,战损成色,30包邮.

价格很合适,呵呵,下次遇到了也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螺丝刀顶顶是怎么个修法

把铜片取下来背面用螺丝刀压压,还可以凑合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