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俺自制的松香+无水乙醇, 瓶子下面有一大半白色的物质是啥东西?

楼主(2024-09-19):
俺自制的松香+无水乙醇, 瓶子下面有一大半白色的物质是啥东西?

白色物质搅拌起来看起来是粉......

不知道是啥东西???

大师们多多指点下......

谢谢......

俺自制的松香+无水乙醇, 瓶子下面有一大半白色的物质是啥东西?

网友A:
没见过没见过,松香遇到乙醇会溶解,过段时间,乙醇蒸发,松香凝固,还是透明的松香。我溶解的是这样的,都是一个颜色

网友B:
是松香团,迷迷糊糊的像一坨糖,我两次用酒精化松香都搞出这么个玩意,很难用,扔掉了。

网友C:
松香的沉淀,松香在无水乙醇中溶解度就不是很大,配好的松香酒精溶液但凡受潮吸水后松香的溶解度就会急剧减低,于是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的沉淀,松香在无水乙醇中溶解度就不是很大,配好的松香酒精溶液但凡受潮吸水后松香的溶解度就会急剧减 ...

大师.....

请问白色的物质也是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松香团,迷迷糊糊的像一坨糖,我两次用酒精化松香都搞出这么个玩意,很难用,扔掉了。 ...

大师.....

请问白色的物质也是松香??

网友:
没弄过,不清楚,是不是乙醇量不够松香没溶完??

网友D:
白色沉淀的物质确实也是松香,就是未溶解的松香。5楼说的不错,未改性的松香在酒精里溶解度不高,室温下在无水酒精里大约是20-30%的溶解度,受温度和水份的影响很大。
经过改性的松香,在无水酒精的溶解度会有很大的不同,我手上有一种在无水酒精里不会有沉淀的氢化松香,比例任意都可以溶解,只是流动性不同。但并不是所有氢化松香都会这样,听说是某些水性氢化松香才会在无水酒精里有超高的溶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沉淀的物质确实也是松香,就是未溶解的松香。5楼说的不错,未改性的松香在酒精里溶解度不高,室温下在 ...

大师......

按你的意思........

白色的也是松香........

倒出上面的松香水后.......

2个方法:

方法1
提高松香水的温度??

方法2
再加一大半的99.9%的无水乙醇再次溶解白色的松香?

大师觉得这2个方法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的沉淀,松香在无水乙醇中溶解度就不是很大,配好的松香酒精溶液但凡受潮吸水后松香的溶解度就会急剧减 ...

大师......

按你的意思........

白色的也是松香........

倒出上面的松香水后.......

2个方法:

方法1
提高松香水的温度??

方法2
再加一大半的99.9%的无水乙醇再次溶解白色的松香?

大师觉得这2个方法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没见过,松香遇到乙醇会溶解,过段时间,乙醇蒸发,松香凝固,还是透明的松香。我溶解的是这样的,都 ...

那俺是2个颜色......

会不会松香不能混用?

还是没有完全溶解?

网友C:
再加无水酒精就能溶解了

网友E:
自制松香和焊油哪个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无水酒精就能溶解了

嗯嗯嗯.......

到时再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松香和焊油哪个更好用?

各有各的苦.....

网友F:
今天也来弄点看看

网友G:
必须有渣子,否则说明不饱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有渣子,否则说明不饱合

那也太多了呢........

占了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来弄点看看

要的......

松香都不需要捣碎.......

直接泡.......

难得麻烦.......

急用才捣碎.......

越浓越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