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华硕ADP-230GB电源适配器(19.5V/11.8A)

楼主(2024-09-19):
收购站捡的,电源线被剪了。台达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正品无疑,多少钱捡的?

二○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网友:
游戏本本的适配器

网友:
游戏本本的适配器做工精细

网友:
不是台达风格,不像是正品

网友:
电源的做工看 着还不 错

网友:
看一下台达给联想代工的230W适配器拆机图,对比一下就能看出差距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647-1-1.html

网友:
这个捡的不错,通电试试

网友:
用得上就是赚到了!

网友:
做工精细,很不错的。

网友A:
这个性能指标应该问题不大。。。
但不像台达自己做的。。。而且不是电源专业厂做的。。。
1输入没有滤波线圈。
2高压电容与低压散热片爬电距离不够的。。。绝缘帽不加,大厂不会干。
图纸是没问题的,交给半专业厂做的。。。

网友:
11.8A这么大电流,那肯定是游戏本的适配器了,一般笔记本电流也就6A左右。

网友:
哇塞。你们居然看得出是不是正品

网友:
功率真不小啊

网友:
这些电源的外壳,拆了还有装回原样么?

网友:
虽不像台达出的,但算是良心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性能指标应该问题不大。。。
但不像台达自己做的。。。而且不是电源专业厂做的。。。
1输入没有滤波线 ...

做工呢还是不错的,输入共模电感好像是有的,就是小了点。高压电容确实是离冷端散热片近了点。

网友:
确实不像台达的用料和风格,但结构还行,LLC+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