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ORTRAN 90 程序调试 OK

楼主(2024-09-19):
原有的 FORTRAN 77 程序,稍作修改,就可以在 FORTRAN 90 编译器下编译运行。
困扰我好久的问题 --- DOS 环境下 64K cross boundary ,终于有了替代方案了。

楼主:
这个是 微软 Visual Studio 2022 , 安装时必须选择 C++ Desktop 选项。然后安装 INTEL FORTRAN 开发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 微软 Visual Studio 2022 , 安装时必须选择 C++ Desktop 选项。然后安装 INTEL FORTRAN 开发包。 ...

原来如此,我还想是哪家给Fortran做了个漂亮的IDE。。。

网友A:
是人工逐条的修改吗
有些源程序很大,逐条代码修改的工作量不小啊

网友A:
微软有个版本叫fortran5.1,可以使用dos的640KB基本内存,老的fortran77源程序可以直接运行,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恭喜LZ摆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人工逐条的修改吗
有些源程序很大,逐条代码修改的工作量不小啊

人工修改,
把续行符号 【第6列 &】 删除,两行变一行, 或多行变一行。
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有个版本叫fortran5.1,可以使用dos的640KB基本内存,老的fortran77源程序可以直接运行,楼主可以试试 ...

我手头有 微软的 FORTRAN 3.13 和 FORTRAN 3.3 两个版本的编译器, 都可以使用 DOS 的 640K 基本内存。
图中的代码,内存不足是一个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 , 代码长度 1950 行,子程序调用,超过 64K 边界。
我之前找过,没有看到微软 FORTRAN 4.0 以上版本的 编译器。你能提供一下吗?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 微软的 FORTRAN 3.13 和 FORTRAN 3.3 两个版本的编译器, 都可以使用 DOS 的 640K 基本内存。
...

msfortran3.3是fortran77的子集;fortran5.1是fortran77的全集,扩展了很多功能,可以使用巨型数组和巨型代码;

NDPfortran在dos时代很有名,号称可以使用无限内存,可以定义任意大小的数组。
g77,应该是GNU fortran的dos版本,也没有内存限制,我没研究过。
fortran5.1和NDP都安装版,你有实体dos的话,安装一下就行,可能要设置路径,具体我也忘记了,你慢慢琢磨吧;计算成功的话,记得来分享一下哦

网友:
msfortran3.3是fortran77的子集;fortran5.1是fortran77的全集,扩展了很多功能,可以使用巨型数组和巨型代码;

NDPfortran在dos时代很有名,号称可以使用无限内存,可以定义任意大小的数组。
g77,应该是GNU fortran的dos版本,也没有内存限制,我没研究过。
fortran5.1和NDP都安装版,你有实体dos的话,安装一下就行,可能要设置路径,具体我也忘记了,你慢慢琢磨吧;计算成功的话,记得来分享一下哦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sA872M6r_eN0pMz_retw 提取码: iv1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EuDLod01ovlEH2GSEqpTw 提取码: jz9i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1nuEE_roe37WLN6K7ulww 提取码: 787v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论坛不能上传附件,我重新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有个版本叫fortran5.1,可以使用dos的640KB基本内存,老的fortran77源程序可以直接运行,楼主可以试试 ...

谢谢提醒,我看了一下2001年刻录的CD, 里面有 FORTRAN 5.0 和 FORTRAN 5.1 软盘镜像。
我抽空测试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有个版本叫fortran5.1,可以使用dos的640KB基本内存,老的fortran77源程序可以直接运行,楼主可以试试 ...

FORTRAN 5.1 需要 6 张 软盘,FORTRAN 5.0 只需要 4 张软盘。
今天用 FORTRAN 5.0 测试了,发现和 FORTRAN 3.3 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TRAN 5.1 需要 6 张 软盘,FORTRAN 5.0 只需要 4 张软盘。
今天用 FORTRAN 5.0 测试了,发现和 FORTRA ...

这应该属于软硬件的先天限制了。dos的基本内存只有640kb,充分优化配置后,能剩余520kb,你开一个512kb的数组确实有挑战性。不过,我发的NDPfortran貌似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25-03-26):
怎么又开始折腾 FORTRAN 了,当年学过,早还给老师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开始折腾 FORTRAN 了,当年学过,早还给老师地,

我一直使用 FORTRAN, 不是新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