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九牧混水阀

楼主(2024-09-19):
2011年买的二手房,前房主搞的铁水管,到我手自己改了PPR。一直空着,去年国庆节后搬进入住(10多年未出租,未住但时不时也打扫下卫生,一直保持干净)。近日发现偶尔滴水不停,换个新的上去,旧的拆下来看看,怀疑三环圈出故障了,这种三环圈不知能单独能购到吗?上图片了。

网友A:
这个是很传统的混水阀啊。

网友B:
九牧的卫浴产品还是不 错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传统的混水阀啊。

是的,能洗澡就行哦,要求不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牧的卫浴产品还是不 错 的

我也喜欢九牧的,水龙龙,蹲便器,马桶,盆池水龙头。

网友:
把这三环打点704貌似也行?

网友:
10元一个阀芯解君愁

网友:
换新的正确,省的麻烦

网友:
看着还不错,九牧也是大牌厂家。

网友C:
实在不喜欢这种,调温度太难了,若不装单相阀芯,还会出现倒灌现象,等于给太阳能上水了。
现在好像出了恒温阀,只是可惜身边没有一家有装的,唯一见到过一次是在医院,插卡的数字调温,我问了一下说不是用的热水器,是集中供热,然而我用后感觉并不恒温。
网上看见便宜的才十几二十多,怕智商税,就一直没买,有用过的坛友么?那玩意儿是先单独放热水,等温度上来达到设定温度后,再打开冷水调和么?
家里用的是太阳能,管道里有一段凉水,得先放掉管道里的凉水

网友:
九牧也是大牌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喜欢这种,调温度太难了,若不装单相阀芯,还会出现倒灌现象,等于给太阳能上水了。
现在好像出了恒 ...

200多在京东买的恒温混水阀替换了传统混水阀,用了几年了,效果不错。

网友:
九牧可是卫浴大品牌,后来还出了个九牧王。

网友:
我家也在用九牧的水暖产品,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喜欢这种,调温度太难了,若不装单相阀芯,还会出现倒灌现象,等于给太阳能上水了。
现在好像出了恒 ...

用了十来年了,很好用,老款里面是石蜡恒温芯。现在有双金属恒温芯的,反应比较灵敏。

设定好温度,防水,等冷水放完,热水温度自动恒定。

如果是太阳能的,建议购买双金属的,比较好。

网友:
阀芯能换到,你都能拆下来,没必要全换。

网友:
我家的那个也有点生锈了, 计划换一个, 自住房, 感觉可以考虑带有恒温功能的混水阀, 用起来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