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asiateco座充

楼主(2024-09-19):
捡来的,看着有点像诺基亚bl-5c的电池位…lm393加tl431的方案…

网友A:
挺喜欢这种形式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喜欢这种形式的充电器。

只是现在很少见也很少用了…能量密度决定了…

网友:
lm393加tl431,这也是经典方案了

网友B:
中规中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规中矩还行!

没有4056的年代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充电器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吧,十年往上?

网友:
4056出来多长时间了?那个时代好像还没有吧

网友:
没有4056的时候,经常拆这种充电器改造成特定的锂电充

网友:
原来手机换电池,还真的方便,一块用这玩意 充,一块用。基本就不歇气的

网友:
还有芯片不错了,以前的万能充都是直插元件,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充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