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国际电工微波开关是个什么货色

楼主(2024-09-19):
一直用红外开关的,因为洗碗基本不动时容易熄灯,想换这种微波的试试看,因为底盒内本来没零线所以还是买的二线制。要说国际电工这个品牌的其他东西都用过一些,包括插座带usb的插座、红外开关等质量都还勉强行至少能用,但是这一款微波的我就无法评价了,简直就是一个定时开关吗,亮十几秒后自动不管有没有人会关一下,之后哪怕没人也没干扰它也会自动再亮,周而复始不停的了,我已经排除了任何干扰,包括WiFi包括电磁,甚至把它装进盒子里都会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不成熟,开发出来干嘛?再卖出来干嘛?都当人家傻子嘛。跟淘宝卖家反映,卖家说可能路上摔坏,再免费寄一个给我或者退钱也不要我寄回去,因为我是要用的,所以我选择再寄一个看看,结果收到了,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那这次我就收货付款了,因为做生意都不容易,我也自认倒霉吧,不过也如实再次反映给卖家实情,没想到卖家还要退我钱,我坚决不肯要,但我也只是跟卖家说,这种二线制的不稳定会有问题的,四线制的才会好点,因为我用过四线制的N年没问题很稳定不会误动作,但卖家还是坚持说又还是路上摔坏的,我无语。

网友:
这牌子不怎么样,大路货

网友:
有“国际”就高大上了,全国2、3千个县市,每个基本都有国际大楼

网友:
这个做工不怎么样,这种开关要使用24G频率的。

网友:
用海凌科的人体存在传感器  搞定 还可以设置角度和灵敏度

网友:
感觉一般般吧。

网友:
印着微波,显得高大上。

网友A:
几个小开关做什么用的

网友:
微波待机功耗比红外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小开关做什么用的

延时,灵敏度,远近可调

网友:
大通货,显得高大上。

网友:
国际电工就是山寨,很多山寨厂都挂这个牌子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
估计是商家发来的瑕疵品。

网友B:
其实热释感应的就可以呀,动作不大也不会熄灯

网友:
和微笑傻一样的 牌子 。

网友:
好几个XX国际电工都是温州一家叫中宇的工厂代工的,还有什么所谓的狗屁专利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热释感应的就可以呀,动作不大也不会熄灯

我一直用热释电的N年了,包括乡下老家也是怕二老不舍得开灯易造成绊跤出事而装的感应灯,是有很多优点寿命也超长,到现在也就坏过一个感应头,但是缺点是大夏天高温会造成感应距离短,流动空气温差严重时会误亮,洗碗时人的动作幅度小容易熄灯。
现在知道了科技不完美的,传感器也一样,没有一个尽如人意的,各有长短,不行就加个短路开关就好了,洗碗时把它强制打开,也就这样了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热释电的N年了,包括乡下老家也是怕二老不舍得开灯易造成绊跤出事而装的感应灯,是有很多优点寿 ...

我用的充电款LED灯,可能是热释的调教的灵敏度高,洗碗时不熄灯,起风时会误开,没有十全十美的电器

网友:
牌子打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