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有质量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4-09-19):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有质量好的推荐吗?

想买一个,请各位道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一直都在用18650充电器

网友:
如果充5号和7号的磷酸铁锂电池搜:次世代

网友:
3.2v的么?论坛之前可以兑换的魅色充电器就能充。

网友A:
如果愿意可以自己DIY一个,用的是TP5000充电模块,淘宝有很多,充电电流可以自己调节电流编程电阻,最大2A,开关型的,比线性的效率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E6%A8%A1%E5%9D%9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愿意可以自己DIY一个,用的是TP5000充电模块,淘宝有很多,充电电流可以自己调节电流编程电阻,最大2A ...

这个模块在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在用,不错。

价格也便宜

网友:
单节小电池随便买随便用用了,电驴用的模组用三石电子的充电器质量还可以,就是贵点,网上卖的那些充电器6A 8A比三石的2A都轻。

网友:
我就随便找了个调压调流的模块接了上去…用了快一年了也还可以…

网友:
就是,用调压调流模块简单好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愿意可以自己DIY一个,用的是TP5000充电模块,淘宝有很多,充电电流可以自己调节电流编程电阻,最大2A ...

想买一个成品!

网友:
50块收个二手b6万能充,什么电池都能对付

网友:
我拆过一个自用的,效率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