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终究还是入坑 AD588

楼主(2024-09-19):
看中的是DIY制作,出自 HLDIY 2013年的作品

白色标签应该是 2013年标定的,20度标定。

慢慢学习大佬们走过的足迹~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误差用多少是基准的,有多少是万用表的?然后温漂和预热多久用多少变化?

网友:
十多年了,漂移还这么少,好东西。暂且认为表是出厂精度。

楼主:
准不准无所谓了,ad588应该是只能作为4位半表的比对基准的。

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可以重复测量的电压源,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5962  一样,测它的曲线

网友:
不错,从此精度上了一定高度

网友A:
不看看内部,没意思

网友:
接线柱和测试线似乎是非低热电势的,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看内部,没意思

来了,看起来很精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了,看起来很精致

哈哈,和我的AD588颜值比起来似乎还差点,其他咱不敢说,就颜值这块,还有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和我的AD588颜值比起来似乎还差点,其他咱不敢说,就颜值这块,还有自信 ...

你的应该加个壳,有壳才算完整

网友:
都是追求完美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了,看起来很精致

看来是经过筛选过的,挺不错的基准。如果是AD588BQ/KQ就更好了。

这个588基准短稳不错,芯片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调准,因此可以轻易用在校准3位半、比对4位半表上,标定后可以用于校准4位半。只不过芯片本身温度系数3ppm/℃,老化也达20ppm每月,没有其它电压基准器比对,不能用于4.5位以上表的校准。
将原图传上来,简单易懂:

我自己使用的是基准群大佬的最终设计,使用的是金封AD588AD:

网友C:
其实这种LM399也不错200元一个,1-10V都有,反正校准4位半是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了,看起来很精致

大勇的 AD588,可以留个记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经过筛选过的,挺不错的基准。如果是AD588BQ/KQ就更好了。

这个588基准短稳不错,芯片在生产过程 ...

这种d结尾的有数据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LM399也不错200元一个,1-10V都有,反正校准4位半是绰绰有余

这个卖家就在本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LM399也不错200元一个,1-10V都有,反正校准4位半是绰绰有余

这个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还可以

其实吧,说实话追求这种稳定的基准没意义,用lm399做一个,或者论坛里面38度,那个可调的lm399比较好一些,搭配万用表使用就能避免各种各样的问题了,你说是不是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