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灯便携放大镜改装成锂电供电

楼主(2024-09-20):
原设计是3节7号电池串联,总是用完忘记关,下次用才发现没电了很难受。

手上正好有一个废弃的蓝牙耳机仓拆出里面的圆柱锂离子电池用来改装放大镜。电池封装类似于电解电容,容量400ma。tp4056带充放保护小板也是现成的,设置充电电流为400ma。

加上热风枪折弯壳体边缘配合胶水固定充电主板,麦拉片热塑形用做装饰。

网友A:
用电池拿起来用的时候没电随时能换,用锂电池没电就得等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比你更大的放大镜,直接换的是14500的锂电,保护板都没装,要充时直接维修电源夹着两边,调4.2V来充

网友:
改成锂电池供电,实用性强。

网友:
不如想法子改个定时关机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

网友:
楼主这个放大镜倍数应该比较高

网友:
这种放大镜目距太小,

网友:
反正要拆开才能充电 4056就没必要内置了吧 放个大电池还好点

网友:
最好有定时关机控制板,省的忘关,要色差小的,试试用玻璃透镜,替代树脂。

网友:
直接电池盒算了,用 的 时候上电池,用完 取下电池。

网友:
能够只充电,不要经常换电池了

网友:
没有关灯
随便什么电池都没电了

网友:
这个用的少,改一下不合算,还是记得关最好

网友:
用锂电池时间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拿起来用的时候没电随时能换,用锂电池没电就得等了

说的太对了。还是可以更换方便

网友:
放大镜不错,改的也不错

网友:
干啥用的?能放大多少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