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接触不亮,似乎有电火花的声音,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4-09-20):
正常的开关,开启或者关闭,都是很清脆的声音,

某开关有些问题,按压似乎有电火花的声音,
为何会这样
各位遇到过开关有电火花的情况么?什么情况会导致开启关闭有电火花呢

网友:
估计灯源那边有短路或者快烧坏了吧

网友:
触点接触不良 打火烧蚀  只会越用越坏 只能更换  修一下也使不住还得坏

网友:
灯珠的功率很大吧

网友:
有不产生火花的开关,用油绝缘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大神介绍科普一下吗

网友:
家用电器能有多大电流,这都打火说明开关不行了,该换就换了吧

网友:
看负载功率

网友:
触点氧化打火只会越来越严重,换一个吧。

网友:
我全屋灯具都改成了触摸+可控硅+部分遥控模式控制,悄无声息

网友:
现在很多开个里面是铁片加铜触点,有的大牌也是这样,

网友:
时间长了触点氧化了吧,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开关功率小了,烧触点
前两天拆交流接触器明显的把触点烧坏了,处理了一下放那备用,带点小功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开关都有电火花,触点虚连

网友:
反正为了安全,还是更换开关,换个功率大点的为好。

网友:
开关触点有烧蚀,氧化的问题,造成接触电阻过大。原因是不是后面电器功率太大?解决:要不换开关,要不开个拆了,把触点打磨一下。

网友:
拆开把触点打磨一下临时应个急

网友:
很大一部分是开关寿尽

网友:
我用的是美的的,美的旗舰店买的,也有的是沙沙响,看来品控不行。看来也得趁早换了

网友:
换品牌的开关吧,触电老化导致接触不良。没有维修的必要,换新。

网友:
好的开关用的触点好,就不会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