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修订,第四和第五条啥意思?

楼主(2024-09-20):
自己换充电器和电瓶也不行了吗?

网友:
问那么多有什么用,,都是为你好

网友:
就是匹配充电呗,像苹果手机一样,必须用原装有协议的充电器和电池以及控制器,只换其中一个的话只能换原装的,除非四大件一起换掉,显示屏、控制器、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
电单车本意是将单车电动化,
现实是:各方各面全社会都要电单车摩托化。

网友:
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钱

网友:
真是为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操碎了心啊

网友:
利用轨迹测速,一车一池一码,拿捏得死死的

网友:
为你好是要成本的,最后还是消费者买单

网友:
楼是越盖越歪,这就是是砖家

网友:
维修4S店化。

网友:
我脑海里有好几个车证合一的方案,不敢说出来,别把那些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教好了

网友:
还要有定位呢,细思极恐

网友:
都是为你好

网友:
电单车摩托化后的优点是:

1。不用交任何费用(保险等等之类)。
2。不用驾驶证。
3。速度比摩托车更快。
4。可以横冲直撞(逆行等等)
5。比摩托车更加能够座人(摩托车连驾驶员只能共2人,电车可以一家五口的)。
6。行驶犯错时,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
7。行人会远远避开它。
8。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可能是跟苹果手机一样了,不能私自更换配件了。

这个是电动自行车,有高速要求的不是还有电动摩托车吗。

网友:
以后得电动自行车的价格会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厂家生产的车辆本质安全水平高,需要增加成本。另一方面,消费者在使用电动车时,普通的修理铺可能不再能够修理电动自行车,或只能简单的修理换轮胎、补轮胎、外观修复等简单的维修,涉及电池组的更换或者控制器的更换可能必须要通过厂家直营模式或者厂家授权模式才能更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买车成本和用车成本都会增加。

网友:
再一个,我觉得他把速度设定这么低并不科学,我觉得还不如可以把电动自行车的极速设定为30-35km/h,只不过极速的使用时间有所限定,只能够急加速10-15s左右,这样更好一点,在通过路口等路段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快点通过总比慢慢腾腾的通过更安全吧?

网友:
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网友:
滴五条是防止去喝酒或……自己理解一下就好

网友:
第四条就是专门针对改装的,让你解除不了限速第五条是想跟电动汽车一样加强监管,数据都上传到国家平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