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谁还再说SD卡比TF卡面积大,散热好,找几个SD卡拆解图看看

楼主(2024-09-20):
这是上古时期的SD卡,里面带闪存芯片,带主控

甚至还可以装两个闪存

这是现代的SD卡,看到没,就这么一点点,根本比TF卡的面积没有大,由于外面还覆盖了塑料外壳,严格来说散热还不如tf卡这种裸封。

甚至几百块一张的SONY高速卡,双排触点的,拆开也是这个模样。

网友:
SD卡要被淘汰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现在闪存封装体积小了,小体积可以做成各种东西,比如tf,比如迷你u盘,厂家当然统一用小封装了,不可能为了sd单独采购大芯片,太不经济

网友A:
现在有些品牌的sd甚至是tf加个卡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品牌的sd甚至是tf加个卡套

品牌的应该不可能,毕竟品牌的是有销量的,tf加卡套成本比这样一个芯片加壳子还要高。

网友:
tf加个卡套

网友:
只能说是科技进步了,谈面积大,用电子管才是大呢

网友:
现在已经是几纳米技术了

网友:
制造工艺进步了,不需要那么大了。

网友B:
还是老的SD卡用料足啊。感谢分享

网友:
制造工艺越来越先进,封装体积很小,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的应该不可能,毕竟品牌的是有销量的,tf加卡套成本比这样一个芯片加壳子还要高。 ...

不见得,不用单独加工这种封装,只要生产tf一个规格,光这样成本就能低不少

网友:
新卡很少能见到有闪存颗粒的了,都是套一个大的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的SD卡用料足啊。感谢分享

以前是技术达不到,只能用那样的方式,现在技术发展的先进了,封装就小了。就像最早的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发展历程一样的。

网友:
工艺提升,体积变小了发热也会好一些,但是主流存储在高速读写的时候温度也高。

网友:
那还是SD卡的大,闪存颗粒和主控都比TF大。
都说了,TF卡转SD卡也能用,只要不是高规格长时间录制都没问题,只拍照的话更没问题,我用过一段时间的转接,后来还是换成SD卡了

网友:
科技进步了

网友:
套壳工艺高了,整合的厉害